电牛次级需设保险丝吗?

楼主(2022-11-23):
近期看了某视频。想请教各位老师,胆机电牛的次级输出需设保险丝吗?

网友:
主要绕组不用加保险丝,主要绕组指占用变压器功率超过10-20%的绕组,这些绕组短路过载能引起初级电流的较大变化,初级加保险丝就能起到保护作用

如果一个绕组的设计功率较小,比如某些辅助电源,功率很小,导线细电阻大,这样的绕组短路或出现故障不会引起初级电流的激烈变化,设计时最好加上保险丝或保护电阻,出现故障或许会烧毁这些保护元件,而变压器不至于烧毁

总之需不需要加保险丝取决于出现故障能不能引起初级保险丝的动作,能引起烧初级保险丝的就不需要另加保险丝

楼主:
那,如果牛次级和人体形成一个回路,家里的 "RCD" 会跳闸吗?(在次级没保险丝的情形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牛次级和人体形成一个回路,家里的 "RCD" 会跳闸吗?(在次级没保险丝的情形之下)

胆机变压器一般情况都是隔离的,所以别说是次级和人体形成回路了,就算次级短路让变压器烧毁也不会跳闸,除非烧得太严重了,初级绕组也因为发热短路到一定程度导致线路过载才跳。
次级绕组一般不用加保险,初级加一个就可以了,具体原因大孔老师已经详细说明,我也就不班门弄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机变压器一般情况都是隔离的,所以别说是次级和人体形成回路了,就算次级短路让变压器烧毁也不会跳闸, ...

有一事不明。我没绕过牛。但从胆机电路图看来。

次级牛输出有一线是接地线的,尤其是双输出牛。如果和人体形成一个完美的回路,那不就危及性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事不明。我没绕过牛。但从胆机电路图看来。

次级牛输出有一线是接地线的,尤其是双输出牛。如果和 ...

没事的,除非意志坚定触电还会咬牙握紧电线,否则早被弹开了。
怕挨电就别玩胆机,玩胆机就难免挨电,小心一点肯定安全,无需思虑太多

网友A:
我玩电年头也不短了,小时候让220V电过,修开关电源让滤波电容电过,修CRT电视让高压包电过,玩电子管让变压器电,让电容和线路电,上了大学一次实训有同学手贱合闸,直接被400V线电压打,人直接弹飞昏迷,到现在还活着来矿坛玩耍
谢天谢地,感谢阎王爷不收之恩!
胆机的电,想触还是很难的,除非同时摸机壳和线路,不像摸火线,一摸就麻酥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事不明。我没绕过牛。但从胆机电路图看来。

次级牛输出有一线是接地线的,尤其是双输出牛。如果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玩电年头也不短了,小时候让220V电过,修开关电源让滤波电容电过,修CRT电视让高压包电过,玩电子管让变 ...

您很幸运。我在油管看见和阅读的那一位结果就不一样。

他们玩那电牛的玩意以创造艺术。据她所述,非但不弹开,还立在原地。最後昏迷。被救起时已严重烧伤。

结局是:-整个手掌被烧伤,失去拇指,无名指和尾指。食指和中指变形。据说还有神经烧伤和出现白内障。医治费用不低而且复原时间很长。(我英文不佳,有翻译错误敬请原谅。)

据某油管有电子经验的博主阐述。这玩意已夺走多人的性命。因其电路酷似胆机的电源牛线路。所以来此一问。

我因电子基础不佳,所以请教各位。我认为如需要添加保险丝以增加胆机的安全性,多几毛钱无妨。毕竟玩胆机的不是每位都是电子专才。像我就不是。

楼主:
那有经验的油管博主也是如此解释。然而他说因这玩意已造成多人身亡。

所以开个视频以解释这玩意的危险性。高电压在特定的电阻值以外是有穿透力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很幸运。我在油管看见和阅读的那一位结果就不一样。

他们玩那电牛的玩意以创造艺术。据她所述,非但 ...

确实是幸运,从此下定决心:今后绝不从事强电相关工作,百密必有一疏,疏忽多了,事故多了,必然会失去生命。小心驶得万年船啊

网友B:
      电源线与牛的初级之间设保险丝后,能使整机及初级线圈对铁芯的短路问题较好保护。初级工作电流0.2A,设个0.5A保险丝就能使初次级也安全了。
      牛次级超过安全的电压和人体形成一个回路,人会有生命危险,这时候家里的 "RCD" 不会跳闸,因为漏电保护器是发现市电相线通过人体流入大地(不是收音机的地)而跳闸,只对这种情况下的电器漏电及人体触电起保护。你的左右手通过火零线形成回路,人照样玩完。
      次级安全电压一般是36V,最好24V,因为皮肤湿了电阻大大降低。安全电流为10毫安。一般1mA的电流通过时即有感觉,25mA以上人体就很难摆脱。30~50mA可导致心跳呼吸停止。设保险丝是保不了人命的。
      触电往往造成人体肌肉强烈收缩,如不能摆脱触电死亡的可能就大。有经验的电工在拉闸后,还用干燥的手指背轻碰一下电线,若有电,肌肉强烈收缩而弹开。
      如果楼主是老年人建议不要玩高压电,老年人反应慢,脑不灵,出意外机会多,我近年有了轻度触电和使家里的 "RCD" 跳闸的经历后,对带高压维修已经是战战兢兢了,因为这个时候完蛋真是对家人和自己都是巨大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与牛的初级之间设保险丝后,能使整机及初级线圈对铁芯的短路问题较好保护。初级工作电流0.2A, ...

既然保险丝不行,那次级防护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建议吗?

网友:
防止触电就是避免牛次级和人体形成一个回路,这原理楼主懂的。胆机并无什么特别技术,你若是从头学的还是玩晶体管安全些。听听正直电子网友的意见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