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联通的IPTV机顶盒,是通用的吗

楼主(2022-11-24):
  家里已开通了IPTV,我想在别的房间再接一台电视,从闲鱼收个联通的机顶盒,能用吗
  是联通的就能用,还是同一省或市、同一地区的才能用,谢谢

网友:
不知兄弟那个省的,我们这里不行,机顶盒 里面有个用户名 和 密码

楼主:
我在山东啊,老兄说的有用户名和密码,在我这里是很早的做法。
现在这边,光猫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我看山东这边的网,进户光纤,进光猫(需要用户名和密码,用运营商开通),然后分出网络和IPTV信号,然后,IPTV再通过机顶盒输出信号给电视机。
我看机顶盒上面经常标注广东联通、山东联通,因此想是不是一个省的机顶盒,应该通用

网友A:
坐标无锡,实测通过交换机把两个ITV盒子接光猫ITV口可行,百兆交换机就行,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应该不行,光猫出来是有IPTV口的,再接IPTV走哪个口?还不如来个机顶盒就好了

两台电视不是同时看的,光猫出来的线,分配一下,一分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标无锡,实测通过交换机把两个ITV盒子接光猫ITV口可行,百兆交换机就行,便宜

  谢谢指点。
  你第二个机顶盒,从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你第二个机顶盒,从哪里来的?

10块钱一个月,从电信办得,联通不清楚能不能第二个盒子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机顶盒,是不是通用的?
闲鱼上,有的人装了网,不看电视,有卖这个机顶盒的。不同地区的,是不是拿来就能用

网友C:
应该是不通用的。
你可以买破解好的,可以自已装软件就行了。这种可能贵一点。
还有一种买没破解的,你买回来自己刷固件,也可以。但是要知道是什么芯片的,网上能下到相应的固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不通用的。
你可以买破解好的,可以自已装软件就行了。这种可能贵一点。
还有一种买没破解的,你买 ...

  谢谢指点
  淘宝有卖纯净版的,就是出厂原装的。这个拿来直接接IPTV是不行的。
  我想,同一个地区,我从别人家里借来一个机顶盒,接到我家里,是可以通用的。
  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在烟台,从青岛那边买来一个,是不是也是通用的?

网友D:
买一个破解的盒子,接第二个电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破解的盒子,接第二个电视就行了

谢谢指点
我不想买破解的,我就是买一个别人家不用的机顶盒,过来看第二台电视。就是不知道不同地区的盒子,是不是通用

网友:
不通用,每个IPTV机顶盒都有唯一账号和密码,而且从光猫ITV端口出来,走独立通道,不挤占互联网通道。
如果一定要看运行商的IPTV节目,那就申请加装,因为走的独立通道,服务质量比通用的互联网盒子好;
如果无所谓节目源,可就在淘宝上买个走互联网通道的通用盒子(安卓),几十块到一百块都有,可以自由安装视频APP,好玩些。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如果这样的话,我从邻居家借个机顶盒,接我家光猫的IPTV端,不能看电视吗?
我看联通现在只 有光猫有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如果这样的话,我从邻居家借个机顶盒,接我家光猫的IPTV端,不能看电视吗?
我看联通现 ...

邻居的机顶盒接你的光猫应该是可以看的。光猫只是提供了iptv的网络接入。认证是在机顶盒上认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邻居的机顶盒接你的光猫应该是可以看的。光猫只是提供了iptv的网络接入。认证是在机顶盒上认证的。

  谢谢指点
  如果我在闲鱼上买一个别人装网络不用的机顶盒(型号与我的一样,也是联通的,同一个地区),装在我这里能用吗?

网友E:
有用户名密码吗,我这里有原来那个用户和密码可以,但不能同时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淘宝有卖纯净版的,就是出厂原装的。这个拿来直接接IPTV是不行的。
  我想,同一个地区, ...

不试一下真的不好回答你!咱村电信的直接更换盒子都不行,非得客服上门设置一番;广电的除了4K分区域,其他的全省通用。在网上买了福建宁德的4K盒子,回来就只能收到免费的节目,其他的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用户名密码吗,我这里有原来那个用户和密码可以,但不能同时用。

你好,没有用户名和密码
光纤入户,只在光猫那里,有用户名和密码。
机顶盒插上就用,不过,电视开机时会看到,有一系列联通的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试一下真的不好回答你!咱村电信的直接更换盒子都不行,非得客服上门设置一番;广电的除了4K分区域,其 ...

谢谢指点,不知道联通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买个电视盒子,装上火星电视APP,就能看电视了。我家4台电视机,都是网络看电视。

网友:
我有几个别人退网后不用的机顶盒,在我的网上都不能用,需解码升级,很麻烦。
你就不要再买【绝对不要买】二手的机顶盒了,不如买新的直接连上就能用。也不贵。

网友:
机顶盒和网络是捆绑的。也许原主人网络不欠费你就能用。

网友:
楼主可以买个普通的电视盒子,装个APP就能看电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没有用户名和密码
光纤入户,只在光猫那里,有用户名和密码。
机顶盒插上就用,不过,电视开 ...

别折腾这玩意,IPTV有一套与宽带完全不同的账号和密码,不是没有账号密码,只是安装人没告诉你或者你不记得了。如果想看电视,随便弄个旧笔记本电脑或者mini PC,安装安卓模拟器,在模拟器里安装“小鲸电视”就可以了。

网友G(2023-01-24):
不能通用!各地区都锁了SN 和MAC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能通用!各地区都锁了SN 和MAC

谢谢提醒,如果用个同一地区的,能通用吗

网友:
各地运营商限制情况不一样,大部分旧机顶盒都是欠费的都用不了,要不自己刷机要不买破解版的,干嘛非要看IPTV

网友:
只能通过刷机解决

网友:
IPTV的优点:相对稳定,清晰且不占用宽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如果用个同一地区的,能通用吗

不行,每个设别的识别码都一一绑定

但是,如果你能自己该设备的识别码(SN和MAC)那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