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松下SL-3300黑胶唱机故障

楼主(2022-11-24):
近期入手一台松下SL-3300唱机,自动启动时唱臂先摆到中心位置再放在唱片的外侧,且放不到正确位置,怎么调整都不行,请教坛内大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要从哪里入手调整。本坛没法上传视频。

网友A:
唱臂摆动到中心位置时,就触发了自动复位,这时唱臂就会摆动到停止位置并停机。这是个正常动作。关键是开始放唱时为什么要摆动到中心位置?是你调整后设置成这样的,还是你调整了哪个部件?你没有说清楚,别人不好猜谜。如果一开机唱臂就自动摆动到中心位置,有可能是1,针压没调好。2,防侧滑力没有调好。3,唱机放置不平。

网友B:
https:   //www.manualslib.com/manual/387777/Technics-Sl-3300.html?page=2#manu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唱臂摆动到中心位置时,就触发了自动复位,这时唱臂就会摆动到停止位置并停机。这是个正常动作。关键是开始 ...

1,针压没调好。2,防侧滑力没有调好。3,唱机放置不平。这三个条件有一个不行就可能出现这个情况是吧,我其他都没有动,指示调调唱臂水平和针压,旋转唱臂落针位置调整螺丝,其他没动,放置不平还真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唱臂摆动到中心位置时,就触发了自动复位,这时唱臂就会摆动到停止位置并停机。这是个正常动作。关键是开始 ...

还有,防止侧滑力在哪里调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   //www.manualslib.com/manual/387777/Technics-Sl-3300.html?page=2#manual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L-3300................

感谢提供说明,我找软件翻译一下

网友:
点击手机浏览器扫描或照相,点击开后多有-翻译-。将你2楼的文件点击开,再点击放大+。用手机翻译试一下,一段一段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防止侧滑力在哪里调整,谢谢!

        唱臂座旁边那个黑色的旋钮,上边刻有0,1,2,3字样.这个钮的作用是给唱臂一个向外圈的扭力,以抵消唱臂向中心滑动的力----侧滑力.1最小,3最大.适当调整,使唱臂在放唱时既不向内也不向外滑动即可.

网友:
这种一键启动自动就位的机器,是可以设定起始点的,调好之后它就自动走到唱片的开始部位,跟防滑没关系,更加不应该是开始了再手动掰回去,每台机调整的方法不同,按说明书来,下面这个不是松下的,供参考

网友:
我的SL-1300间中也有这种情况,现正在拆解中

网友:
刚入坑黑胶中,先从垃圾佬开始

网友D(2023-01-03):
对照楼主发上的图片,唱臂与我的1300基本一致的。经拆解,发现唱臂轴垂直方向的两个滚珠轴承严重锈蚀,但水平方向的完好。网上查找,根本无法找到同样的轴承。经测量,此轴承外直径5mm,内孔直径1.5mm,厚度2mm.后来,在某宝上找到这种规格的带内衬的微轴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回来,经耐心调整,水平方向转动顺滑,装上后连续听了几天,无发现一开机就走到中心位置的情况。但是否真是这个情况引起的还有待验证。

滚珠轴承严重锈蚀

滚珠轴承严重锈蚀

滚珠轴承严重锈蚀

滚珠轴承严重锈蚀

水平方向的完好

水平方向的完好

更换的新轴承

更换的新轴承

更换的新轴承

更换的新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照楼主发上的图片,唱臂与我的1300基本一致的。经拆解,发现唱臂轴垂直方向的两个滚珠轴承严重锈蚀,但水 ...

感谢,这是哪个位置的轴承,我从哪里入手拆,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这是哪个位置的轴承,我从哪里入手拆,请指教

先把底盖拆开,然后焊开唱头连接线,把唱头整个拆下来就可以分解了。拆之前用手机拍下照片,按装时可对比,特别是唱头的连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底盖拆开,然后焊开唱头连接线,把唱头整个拆下来就可以分解了。拆之前用手机拍下照片,按装时可对 ...

拧开这四粒罗丝就可以拆下唱臂轴了,但必须先将唱臂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