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底座松动,可以用704硅橡胶粘合吗?

楼主(2022-11-24):
   手上几只6p3p,底座松动,看淘宝有卖耐高温250℃的704硅橡胶,请教这种704胶的粘合力怎么样,能用来粘合电子管底座吗?

网友A:
不行,用环氧,结构胶,ab胶还凑合

网友:
刷家具那种虫胶片,用酒精融化后涂进缝隙,固化之后很理想,亲测有效

网友:
虫胶片很多年没听说过了,现在都用白乳胶代替了,包括牛皮胶,骨胶

网友B:
虫胶片.化工商店有.用石膏.90多度酒精中和.首先用酒精把虫胶化开在放入石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用环氧,结构胶,ab胶还凑合

是704粘合力不够吗?环氧胶好像不耐高温吧,能粘合电子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虫胶片.化工商店有.用石膏.90多度酒精中和.首先用酒精把虫胶化开在放入石膏.

多谢,大概放入多少石膏,有个合适的比例吗?

网友:
电子管管座松动的修复方法
【出自:爱问文库】

电子管脚松动的处理方法
【出自:矿坛】

看看504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704粘合力不够吗?环氧胶好像不耐高温吧,能粘合电子管吗?

小型管子来说,704 应该可以吧。

网友:
虫胶不放石膏也行,酒精化开。我就这么干的。能用。

网友:
密封电热管端口的441硅胶效果很好

耐温300度还是咖啡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704粘合力不够吗?环氧胶好像不耐高温吧,能粘合电子管吗?

我用过。可以的。不错。

网友:
高温是个问题,挥发了可能有毒。

网友:
我用过502胶沾6P3P,沾的时候不小心把玻璃壁也弄上了,再使用一段时间玻璃壁上的胶被电子管热量给碳化,一擦就掉。已经三年了,管座依然牢固。

网友:
我用过环氧胶 效果很不错 高温也没问题 两年了 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用环氧,结构胶,ab胶还凑合

AB胶不耐高温。

网友:
一是结实.二是胶和玻璃的热变化一样.

网友:
我用过的几个办法:
1.滴几滴丙酮,压住,等丙酮挥发后就重新粘好了,这种最简单,但丙酮有毒性,只能偶尔用下
2.虫胶片加到无水酒精后,滴几滴,压紧,这个干的比较慢,干后也就粘住了
3.对于管基已经脱掉的,用那种干点不流淌的704硅胶或者虫胶酒精液加滑石粉粘住

网友:
这是我修的两只南京6H9C,原来的管基生锈严重,换的新管基,左边的是虫胶加滑石粉,右边是黑色704硅胶。我用704硅胶粘的5AR4也用了几年,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南京的6P3P,就是用704封的,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用硅酮导热胶,耐热耐冷,软硬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