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这个士林老款的变频器怎么接线

楼主(2022-11-24):
大家说说看怎么接线
进线怎么接我是知道的,出线出来是3相220V的,问题如果让电机转动,本来有个RUN键一按就可以,这个没有,所以问问怎么接线和正反转,谢谢大家了

网友:
楼上几位,不看说明书,凭空猜想,误导楼主了。RUN是输出端子,不是控制输入端子。

自己问一下度娘,不行吗?

士林变频器SL系列操作說明書.haozip01.zip (512 KB, 下载次数: 28) 士林变频器SL系列操作說明書.haozip02.zip (512 KB, 下载次数: 24) 士林变频器SL系列操作說明書.haozip03.zip (512 KB, 下载次数: 25)

楼主:
红色方圈是进线,圆圈是出线3相220V

网友:
RL/RW是正反转

网友:
把各桩头标示出来

网友:
这不有RUN接线桩头!

网友:
有RUN端子啊,接+24就可以了

低档产品很多都没有面板RUN键

网友:
接Run,再接正反转就行了

楼主:
好的,问题是RUN和谁接,正反转没有COM口啊

楼主:
这个详细,给一个大大的谢谢

楼主:
刚才按照上面的图,接线,就是不转,PW灯会亮,就是不转,为什么,大家看图

楼主:
自己百度了一下,也是这样的接法,为什么不转呢

网友:
没看到操作面板,需要看说明书,用面板设定启动等工作参数。

网友:
变频器,肯定要变频的,怎么调节?要么电压,要么电流。
用电位器给出可变电压控制频率10---2---5脚
用4-20mA电流控制频率  4----5脚
看原机接线,用的是多段控制。
你现在没接电压,也没有接电流,也没有接多段控制,当然不转了。
10.2.5接一个10K电位器,调速用。还有感觉你的这个电机不像3相电机,好像是单相电容启动异步减速电机。(你测试3根线之间的电阻吗?)

还有一种可能,变频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