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容电机接三相

楼主(2022-11-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单相电容启动电机。2个绕组相差90度,3相电机3个绕组相差120度,肯定不等同吧?有220v单相进,单相出的变频器的,只是比较少而已。

网友:
你单位的调速电机的负荷是什么性质,要根据负荷性质来选择调速设备。

网友:
变频器的调速范围和劲道肯定比可控硅要好很多,对速度不要求那精确,就用VVVF模式。

网友:
可以换一只单相输入单相输出的变频器。

网友:
我觉得要想得到结果最好的办法还是开盖看一下绕组的分布情况,真正的单相电机只有两相绕组虽然外壳上的接线组有六个接线端子。

网友:
线圈承受的最大电流是一定的,用什么方式调速 大概都是会降电压 或者降频率,但是都是降功率。
比如你1kw的电机,降速后会按百分比降功率,
就是降速后 功率肯定达不到1kw了,
比如降50%转数,那么功率估计也就剩500w左右。

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A:
不知道变频器接一个大功率的三项变压器,次级输出220V接单项电机可以不可以呢

网友:
大概率不可以用。

电动机绕组属感性,随着频率的增加,感抗增加。裂像电容器属容性,随着频率的增加,容抗会减少。你说在变频的过程中,怎么匹配其合理的参数?

启动期间,变频器输出的电压频率较低,裂像电容的作用相对较小,电动机即使能运转,也应该是很无力,跟你说的可控硅低速时现象基本一致。

网友:
可控硅调速实际是调压调速,不是调频调速,改用三相也可以,三相调压器,三相整流再斩波成单相交流,这电压可调并且是在电机电压范围之内就可以。
楼主可把这台可控硅调速电机的电路贴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变频器接一个大功率的三项变压器,次级输出220V接单项电机可以不可以呢

估计按缺相报警,或者运行绕组电流大。最好改用三相220V电机。

网友:
用了三相变频器,直接将这个单相电容启动异步电动机接到其中一相上就行了,调速是靠调节频率实现的。注意电机是接到中性线与一根相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