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D34FV6-A CRT电视机三无指示灯闪烁

楼主(2022-11-25):
朋友一台海尔D34FV6-A 电视机三无。
这家伙太重了,一个人无法从桌子上拿下来,两个人抬下来都十分费劲。
打开后盖,目测无明显烧坏元器件。
按下电源开关,指示灯闪烁,随着指示灯的闪烁,听到里面的继电器也在不停的随着指示灯有规律的动作。
没有图纸,无法下手。
后来回家下载了这机子的图纸,还没有再去修。
有修过这机子的老师吗?这故障应该怎么查?

附上图纸

海尔

网友A:
挂假负载看看,好多年没修CRT了,这故障隐约记得是行负载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假负载看看,好多年没修CRT了,这故障隐约记得是行负载故障。

在图纸上我都没找到那个继电器在什么地方,指点指点。

网友B:
首先测几路电压是否正常,量一下行管有无击穿,这机子有一组给数字板供电的5伏稳压板易损,造成无5伏输出,导致数字板无输出,行不启动,但看你描述连继电器都找不到,估计没啥基础,还是放弃吧,那东西不是听几句指点就速成的,需要多年经验,这机子好的也不值100元,修理所用配件工时远超100

网友:
断开行供电试试,判断一下是否是行输出短路,继电器一般是接在消磁线圈一端吧,因该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测几路电压是否正常,量一下行管有无击穿,这机子有一组给数字板供电的5伏稳压板易损,造成无5伏输出, ...

高分辨率,进口彩管,修好还是值得的。
麻烦您在图纸上指指那个继电器的位置,老眼昏花的实在找不到。
基础多少还是有点的,只是老了不修这玩意好多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分辨率,进口彩管,修好还是值得的。
麻烦您在图纸上指指那个继电器的位置,老眼昏花的实在找不到。
...

你就顺着这135伏支路去找

楼主:
您是说行逆称有关电容变值,造成行vpp升高,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说行逆称有关电容变值,造成高压升高,保护了?

老机子啥毛病都有可能,检修是靠检测数据,不是一句两句话讲得清楚!
以前遇到过东芝机子,继电器像打机枪一样,就是个焊点问题。也有其他各种原因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说行逆称有关电容变值,造成高压升高,保护了?

海尔高清CRT,这两个玩意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尔高清CRT,这两个玩意坏的多.

看来是有实践支持的,只是手头没这两个电容。

网友:
测一下大电容两端有没有3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