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这种情况应该给谁?

楼主(2022-11-25):
原帖: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4848160

2楼朋友喊了,但是错把3号电钻打成了2号电钻,
3楼朋友紧接着也喊了标准语,没有错误,

这种情况下,怎么确认???

网友:
帖子只有一把电钻,虽然二楼序号写错(3写成2)但是意思明确是要电钻,所以给二楼吧

网友A:
3楼有效,2楼如果是要2号有效要3号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有效,2楼如果是要2号有效要3号无效

,谢谢坛友解惑。

网友:
这个贴里只有一个电钻,所以2楼的标准语可以理解为2号和电钻都要了。如果只要电钻就无效。

网友:
只能说2楼朋友表达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