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跟随器的输出阻抗

楼主(2022-11-26):
    跟书本学早年就知道运放跟随器的输出阻抗很小,但不知道有多小多年来心里也没什么概念。这几天折腾LM399玩,今天偶尔想测量下399输出阻抗是否在厂家标范围内,也就顺便测量下运放跟随器的输出阻抗,测量数值令人惊吓,小到1毫欧。

这是对应的LM399输出

另外两个399输出阻抗

3个399输出阻抗都在标号内(0.5到1欧)

补充内容 (2022-11-27 11:05):
图1是运放OP177输出测量,以下3张图都是电压源LM399直接输出测量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搞错了……
LM399是精密参考源,不是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搞错了……
LM399是精密参考源,不是运放……

就是稳压二极管,也有动态电阻的

就是不知楼主怎么连接测量的,不加直流偏置吗

网友:
运放的输出内阻测试不难,在同一输出电压下,更换两种不同阻值的负载电阻,并测量两次的输出电压差值,去除以两次电压下通过负载的电流差值(也即deltaV/deltaI),就可得到输出内阻了。

如果是LM399一类电压源,测试原理也一样。

网友B:
跟随器靠深度负反馈实现非常低的输出阻抗,输出阻抗由两个条件决定,也可以说是一个条件,就是负反馈深度,或者说放大器的开环增益

在直流或者低频下,放大器开环增益非常大,所以看上去输出阻抗非常低。但放大器速度有限,所以高频下开环增益下降,那么输出阻抗就会变大。

楼主测试用的内阻仪不清楚激励频率多大,应该有千赫级别?所以测到毫欧姆级内阻,如果激励频率更低,那么测出的内阻会更小;反之亦然。

运放跟随器输出阻抗在频域上的变化:

*Load 为 1mArms 负载,此测试方法和楼主的测试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因为运放的 Source 阻抗和 Sink 阻抗不一定一样,此方法运放恒为 Source,楼主的测试方法,应该是半周 Source 半周 Sin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随器靠深度负反馈实现非常低的输出阻抗,输出阻抗由两个条件决定,也可以说是一个条件,就是负反馈深度, ...

没这么复杂,他就是个电池内阻测试仪。

网友:
LM399 Load 阻抗的频率变化,结果和手册给出的曲线接近,1kHZ 以下非常平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搞错了……
LM399是精密参考源,不是运放……

半夜发帖就不仔细没说明清楚不好意思,运放是OP177,电压源LM399输出后的电压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贴很有疑问。399如上面师傅说的是基准电源,怎么接成跟随器?
假如是339的笔误,339要外接上拉电阻的, ...

半夜发帖就不仔细没说明清楚不好意思,运放是OP177,电压源LM399输出后的电压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随器靠深度负反馈实现非常低的输出阻抗,输出阻抗由两个条件决定,也可以说是一个条件,就是负反馈深度, ...

这个内阻仪输出1K正弦波,激励电流0.5毫安、5毫安档。

网友:
简单算术就可以大概计算出运放的闭环输出内阻:

运放的开环输出内阻通常是50欧级别。假设运放的增益带宽积BW为1Mhz,那么1kHz的开环增益就为60dB(即1000倍放大),接成单位增益的跟随器后,负反馈深度为60dB,相应得到的1khz闭环输出内阻为50m欧。类似地,对于10hz来说,闭环输出内阻为0.5m欧。

楼主现在测到的是1m欧,据说测量频点为1khz。与上述计算结果的50m欧偏离较多。原因可能是:一是这种直接测量方法测得不够准确。二是电路并非是标准的跟随器接法。三是运放情况比较特殊。

网友:
不好意思,老衲误按了一下”踩”。
手机屏幕上点击上下滚动页面时,很容易误碰到触摸屏上的图标。
哪位版主看到帮忙恢复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