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3160/N3160小电脑

楼主(2022-11-26):
J3160/N3160小电脑性能怎么样
不玩游戏,平时就开几个网页,立创EDA画个图,开个虚拟机跑跑 ubuntu,玩玩单片机

网友:
你得这个要求用这个CPU应该没问题,既然要跑虚拟机,建议内存大些

网友A:
跑虚拟机有些勉强,其他用途没问题的。
可以考虑双系统,或者干脆买多一个固态,各装各的系统,互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虚拟机有些勉强,其他用途没问题的。
可以考虑双系统,或者干脆买多一个固态,各装各的系统,互不干扰。

有台联想G470,I3-2350M的,硬盘有坏道了,主板可能也有问题,有时候通电后灯不亮但风扇转,开不了机,有时候会死机,
貌似单核性能J3160比不上I3-2350M,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台联想G470,I3-2350M的,硬盘有坏道了,主板可能也有问题,有时候通电后灯不亮但风扇转,开不了机,有 ...

2代I3太老了有些指令集不支持

楼主:
还有个11寸的AO756笔记本,换过主板的,i5-3337U,主板没有问题,键盘掉了一键,屏幕白板了,按口生锈了,外接键盘和屏幕可以稳定使用

又拿出来测试了:正常20瓦左右,开机后不操作6瓦多但是不到7瓦

super_pi 测试单核性能:
多次测试结果有出入

网友B:
这个是为了NAS下载设计的 跑不动大一点的软件 运行系统自带的画图都卡顿  一直用着这个平台做下载机

网友:
比较差!上网慢的可以,平面作图也不行,这种整合机整体效能很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为了NAS下载设计的 跑不动大一点的软件 运行系统自带的画图都卡顿  一直用着这个平台做下载机

下载也不行吧?这种主板只对Intel的网卡支持好点,别的品牌甚至死机,而且下载速度也会受影响。远远比不上一个二代的i3 机性价比,属于废弃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也不行吧?这种主板只对Intel的网卡支持好点,别的品牌甚至死机,而且下载速度也会受影响。远远比不 ...

做nas还是可以的,上大内存跑proxmox,可干的事还是很多的,画图显卡太弱不如amd的apu平台

网友D:
立创的专业版不知道是啥定位,一般的电脑打开卡的很。估计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创的专业版不知道是啥定位,一般的电脑打开卡的很。估计够呛

我的AMD A8 PRO-7600B,3.69GHz,CPU利用率60%~70%之间,不卡

网友E:
看看我的电脑cpu,不照样用?这机跑solidworks没问题,建模装配都还能用,但是用立创标准版的3d图显示很慢因为它那玩意吃cpu。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电脑cpu,不照样用?这机跑solidworks没问题,建模装配都还能用,但是用立创标准版的3d图显示 ...

E350相当于AtomN2800,以前玩过N455上网本,N2800在N455之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E350相当于AtomN2800,以前玩过N455上网本,N2800在N455之后

apu平台显卡给力,所以比atom的强多了

网友:
我有个技嘉3160的巴掌大小主机,轻办公还行,跑虚拟机,除非是很古老的系统,不然卡出翔

楼主:
台式机 AMD A8 PRO-7600B的功耗相对较大,平时65w,满载130w左右,但是不会转圈圈不会卡,笔记本i5-3337u也很顺畅,
J3106打开网页好像有转圈圈的感觉!反映有点慢。
AMD A8 PRO-7600B   单根8G DDR3-800
i5-3337u  4G DDR3
梅捷J3160      4G DDR3
用CPU-z做个对比:
台式:
笔记本:
i5-3337u平时10W~14W,跑满38W,很顺畅

梅捷J3160,用的是PS8625把DP口转换为LVDS
平时8W~12W,跑满20W,操作时13~14W,一个500G7200转硬盘两条DDR3

J3160在下载大文件时会CPU100%,但是操作不卡
J3160刚刚到手的,没有了风扇声,但是看来也只是个机底合而已

楼主:
AMD A8 PRO-7600B装不了虚拟机,不知道什么问题。
J3160玩EDA画画还可以的,不过EDA 的3D看效果很卡,大概两张一秒样子
装个VirtualBox虚拟机跑 Ubuntu,安装了1小时20分
不过启动和Win10差不多快,操作也不卡,4g的内存差点点就饱满了!第一次接触Ubuntu,连账号都不会弄,ubuntu-22好像不是全汉语的。
eda:

虚拟机
在虚拟机开个浏览器内存到了3.2g,这J3160只能用两条同样的内存条,试了2G+4G内存条不亮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立创的专业版不知道是啥定位,一般的电脑打开卡的很。估计够呛

新版下单助手直接继承了专业版,不过应该还是网络版, 很占内存,动不动1-2G

5600U, cpu 25%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版下单助手直接继承了专业版,不过应该还是网络版, 很占内存,动不动1-2G

5600U, cpu 25%

那破东西不光占内存 还拉cpu

网友D:
引用 楼主:
AMD A8 PRO-7600B装不了虚拟机,不知道什么问题。
J3160玩EDA画画还可以的,不过EDA 的3D看效果很卡,大概 ...

这个是专业版吗  pcb画线 卡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专业版吗  pcb画线 卡布

是专业版,自动布线慢,自动布线很简单的也布不通!手动布线不卡,在IC选型时非常卡!
玩3D切片也不卡,不过3D建模没有试过

J3160这玩意只能轻量应用,用到3D场景就别想了,无法和i3、i5的比!
我的i5-3337u集显hd4000,非常顺畅,不过屏幕只得上面两cm能显示,下面白屏了。键盘也坏了,才买J3160这玩意

网友:
老师们都是电脑高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专业版,自动布线慢,自动布线很简单的也布不通!手动布线不卡,在IC选型时非常卡!

玩3D切片也不 ...

是专业版,自动布线慢,自动布线很简单的也布不通!手动布线不卡,在IC选型时非常卡!

这是个什么软件,软件名报一下,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专业版,自动布线慢,自动布线很简单的也布不通!手动布线不卡,在IC选型时非常卡!

这是个什么软件 ...

嘉立创EDA(专业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嘉立创EDA(专业版)

感谢支持,这个嘉立创EDA(专业版)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支持,这个嘉立创EDA(专业版)多钱?

不贵不贵,一条网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