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塑料壳电子管收音机外壳修复求助

楼主(2022-11-26):
一台美国产塑料壳电子管收音机上壳缺大块肉,想补起来,求高手指点,怎么样办好

网友A:
找一块合适的塑料板填补上,背面用钢丝网烫进去加固裂缝,表面刮腻子喷漆

楼主:
前面还蛮好看

网友:
下面放一块垫板上面用ab胶固化后打磨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补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做到天衣无缝,但需要重新涂装一下的,心理上能接受吗?这个对被机子玩的爱好者来说 ...

求高手指点

网友C:
用环氧树脂板,然后用环氧树脂双管胶来粘接,打磨,喷漆。我用这个办法维修过工农之友胶木壳。

网友D:
3D建模,网上打印,这个可能是最完美的方法了。

网友E:
索性挖掉部分使其变成一个对称的扇形。用你喜欢的彩色亚克力补上!别有一番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挂网,刷胶,小鬼头推荐的那个环氧胶就很好,味道很淡。铜网,铁网,聚丙烯纤维,碳纤维布都行

谢谢了,那款环氧胶,能私聊发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环氧树脂板,然后用环氧树脂双管胶来粘接,打磨,喷漆。我用这个办法维修过工农之友胶木壳。

强度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建模,网上打印,这个可能是最完美的方法了。

整个全部重新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索性挖掉部分使其变成一个对称的扇形。用你喜欢的彩色亚克力补上!别有一番风格

谢谢,也是一个办法,但弧度不好处理

楼主:
记得以前有个老师傅在矿坛发过贴子介绍塑料机壳修补方法,图文并茂,现在找不到了,有老师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全部重新做?

如果是我的话,我是这个选择。不过3D建模需要自己做了,然后找个 taobao 店铺打印,这么大估计价格要几百块了。

另外的方法就是做一个类似骨架或者支撑框架的东西,用树脂修补;
又或者找一块合适的塑料板补起来(有热熔焊枪)然后用树脂或胶填缝。

上面3种方法最后都要自己喷漆打磨。

我的话,可能还是选择3D建模最方便,打印回来自己上色就可以了,不上色,也可以直接打印个棕红色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找一块合适的塑料板填补上,背面用钢丝网烫进去加固裂缝,表面刮腻子喷漆

鄙人也觉得这位大侠的方法可操作性很大。后补的塑料板非常容易就把金属网子用烙铁镶嵌进去,但是原来机壳大可能是胶木的,金属网怎么和胶木连接的牢固要动脑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鄙人也觉得这位大侠的方法可操作性很大。后补的塑料板非常容易就把金属网子用烙铁镶嵌进去,但是原来机壳 ...

如果是胶木可以用沉孔螺钉固定,然后批腻子,喷漆

网友:
工程量不会太小,先准备纱布和薄塑料板吧,二者裁成相同的样子用短的自攻螺丝固定在机箱内侧,多打几个螺丝保证后续灌胶胶不会渗下去。然后刷一层胶,继续准备纱布,裁剪好了,胶水半干不干时继续铺在机壳顶部缺口位置,再刷一层胶,等胶半干不干时继续下一层,直到补好,最后用砂纸把轮廓修好。重新喷漆,保证看不出来。

网友:
我推荐我方法的原因:我试过一次,可行。机壳顶部有弧度,内部固定薄塑料板能再现弧度,方便后期塑形。有纱布加持,硬度强度不输多层纤维板。
也许很麻烦,但我自认为这种方法是我目前能想到最好的方法,看看其他老师怎么说吧

网友:
二楼和八楼的方法简单又实用......

网友:
塑料容易做,找一块厚度一样的塑料板,重新熔接,里面再按断接处补焊加固(类似鱼鳞焊接)外层打磨,再抛光,然后喷漆

楼主:
顺便求高手这个是啥型号机器,知道的分享下,我要修复电路,找找图纸

网友H:
加金属网是一个好办法。
我体会用铸工胶,小缝和小块的直接填,大块的一定是找颜色最接近的划线裁好拼粘--打磨--喷漆;
小块的;
网上流传的小苏打粉+502类似浇铸的方法估计可信。

网友I:
如果是让我修补、我觉得先找一块2mm左右厚度的亚克力从里面整个托一层,破损外围用2mm沉头螺丝固定,然后再找与原机壳厚度相同的亚克力板补齐整体外壳(螺丝+胶)。容易操作也坚固。这样弧度、角度都好处理。最后打磨批原子灰、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强烈建议楼主将外壳拆出

然后仔细打包发给有能力修复的坛友帮忙

外壳已有方案,现在要先搞定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让我修补、我觉得先找一块2mm左右厚度的亚克力从里面整个托一层,破损外围用2mm沉头螺丝固定,然后再 ...

好方法,我方法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金属网是一个好办法。
我体会用铸工胶,小缝和小块的直接填,大块的一定是找颜色最接近的划线裁好拼粘-- ...

正准备用铸工胶

网友(2023-06-04):
不好修,要是变形了就更不好修理了,如果没变形你就先用快干胶粘一下对接好外形,再用AB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