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给看看美的微波炉如何维修

楼主(2022-11-26):
这是新款的2019年5月生产的、通电正常,有工作时的呜呜噪音就是不加热,有的说是高压保险烧了,那里是高压保险?,请师傅们给详细看看,如何维修、

网友A:
换那个二极管,找一下,一端接处壳的。保险在一个长塑料壳里。

网友:
有部分机型没有高压保险

网友B:
如果感觉噪音明显比原先大,磁控管和二极管坏的概率大。可以用表量一下。

网友:
高压二极管坏的少,常见的是磁控管和高压电容坏,磁控管可以测量灯丝对它的外壳电阻是否无穷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那个二极管,找一下,一端接处壳的。保险在一个长塑料壳里。

前二年一个朋友送修一台美的微波炉,几乎全新,据他说没用过几次。经查那个二极管击穿了,换后试了一下是好的,就让他搬走了。但没多长时间,他说微波炉又不工作了,我让他再搬来修,他一直没来,后来他说送人了,也不知又是什么问题。

网友D:
你要是一般原理不懂,还是找人修吧,免得买来零件已不一定修好,劳民伤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一般原理不懂,还是找人修吧,免得买来零件已不一定修好,劳民伤财

这个还是其次的!危险的是磁控管的高压和 220V 供电,几乎可以致命!!!

网友:
高压变压器工作时2000多伏,倍压后4000多伏,断电后等几分钟再开始搞

网友E:
磁控管坏的几率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感觉噪音明显比原先大,磁控管和二极管坏的概率大。可以用表量一下。

噪音不大

网友:
高压电容器上只插一条线的一端,通常连接一只高压保险管到大变压器,有的机子没有这个保险管。美的很多微波炉的高压保险管直接插在大变压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感觉噪音明显比原先大,磁控管和二极管坏的概率大。可以用表量一下。

这个高压二极管阻值28M是损坏了吗?型号是2CL35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高压二极管阻值28M是损坏了吗?型号是2CL35

用表的10K档量一下,一边有阻值,直通就坏了,不通也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表的10K档量一下,一边有阻值,直通就坏了,不通也是坏了。

不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高压二极管阻值28M是损坏了吗?型号是2CL35

不一定。我用63型表10k档测过代换HVR-1X的CL01-12高压二级管阻值,正反相均为无穷大。
如果您这个二级管正反相阻值都为28M,可能是坏了。

网友:
更换了看看,微波炉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我用63型表10k档测过代换HVR-1X的CL01-12高压二级管阻值,正反相均为无穷大。
如果您这个二级 ...

我没有机械表,用数字表测量的,用最大的档位测量的,反向无穷大,正向28M、能用机械摇表测量二极管好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机械表,用数字表测量的,用最大的档位测量的,反向无穷大,正向28M、能用机械摇表测量二极管好坏 ...

没用过机械摇表......
我的数字表最大挡位20M,测高压二极管正反阻值均无穷大。

网友G:
高压二极管正反阻值均无穷大不一定是坏的。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也是不加热,电容坏了。有电容表就测一下,没有就直接换,几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压二极管正反阻值均无穷大不一定是坏的。

网友:
微波炉就那几个原件,比起电磁炉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G:
我就只修过俩微波炉,一个是高压电熔爆了,网上买一个来换了就好了。一个也是不加热,查出是磁控管灯丝脚与外壳短路,也是照型号买来换了就行了。还没遇见过高压二极管击穿或开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就只修过俩微波炉,一个是高压电熔爆了,网上买一个来换了就好了。一个也是不加热,查出是磁控管灯丝脚与 ...

这个高压管击穿,记得故障现象是:运转噪音增大、不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只修过俩微波炉,一个是高压电熔爆了,网上买一个来换了就好了。一个也是不加热,查出是磁控管灯丝脚与 ...

用数字万用表如何判断磁控管损坏?

网友:
磁控管一般坏的少,不加热有可能是高压电容坏了,我之前修过一个,换完就好了。

网友G:
磁控管灯丝与外壳短路的多。近年生产的微波炉磁控管坏的比较少,早年的有老化的现象,表现也是不加热或加热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数字万用表如何判断磁控管损坏?

如果数字表有200兆欧档的就可以分出好坏,正向有几十兆的阻值,反向无穷大。一般的高压二极管20兆欧档的测不出来。如果有指针表,有的高压管用10K档可测出正向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数字表有200兆欧档的就可以分出好坏,正向有几十兆的阻值,反向无穷大。一般的高压二极管20兆欧档的 ...

有200M,测正向是28M,反向无穷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200M,测正向是28M,反向无穷大

看来你的2极管是好的。
微波炉高压2极管内部是很多2极管串联而成的~所谓“硅堆”,需要测试电压很高才能显示,万用表内电池9v或15v的差不多可以测,也可以把2极管串联常见的led指示灯(led+200k电阻)后接入220v,如果正向灯亮反向灯不亮那么就是好的~但是切记防止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你的2极管是好的。
微波炉高压2极管内部是很多2极管串联而成的~所谓“硅堆”,需要测试电压很高才 ...

你的方法好

网友I:
  还没有搞好啊?微波炉一般3板斧都能搞好的。不加热一先检查磁控管灯丝脚对外壳有没有短路,高压电容器有没有短路,高压保险管有没有熔断。这些问题排除后开动测量电流值,电流1A以下,大变压器初级没通电,电流6A以下,磁控管老化,电流6A以上 不加热,搅拌片坏(无转盘微波炉),声音异常且烧 高压保险管,高压电容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短路的话,微波炉转起来很沉重,二极管也是易损件。网上面有保险丝电容和高压二极管一套卖的,就几块钱。

在网上买了,就是有疫情不能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控管灯丝与外壳短路的多。近年生产的微波炉磁控管坏的比较少,早年的有老化的现象,表现也是不加热或加热 ...

今天测试了,磁控管两个管脚与外壳阻值很大或无穷大,这个是好的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控管灯丝与外壳短路的多。近年生产的微波炉磁控管坏的比较少,早年的有老化的现象,表现也是不加热或加热 ...

今天测试了,磁控管两个管脚与外壳阻值很大或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感觉噪音明显比原先大,磁控管和二极管坏的概率大。可以用表量一下。

今天测试了,磁控管两个管脚与外壳阻值很大或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控管坏的几率大些!!

今天测试了,磁控管两个管脚与外壳阻值很大或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只修过俩微波炉,一个是高压电熔爆了,网上买一个来换了就好了。一个也是不加热,查出是磁控管灯丝脚与 ...

今天测试了,磁控管两个管脚与外壳阻值很大或无穷大,这个是好的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没有搞好啊?微波炉一般3板斧都能搞好的。不加热一先检查磁控管灯丝脚对外壳有没有短路,高压电容器有 ...

今天测试了,磁控管两个管脚与外壳阻值很大或无穷大,这是好的坏的?

网友:
我有个闲置的老款格兰仕微波炉表现为运行声音较常规低沉很多,不加热。还没空修。

网友:
磁控管引脚没有与外壳短路的话,其灯丝直阻只有几欧,接近短路。如果开路就是坏了。或者没开路,但还是不加热,在检查了其他电路和元件无问题的情况下只有代换磁控管,不排除磁控管老化的可能。

网友:
没有修过,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二年一个朋友送修一台美的微波炉,几乎全新,据他说没用过几次。经查那个二极管击穿了,换后试了一下是 ...

送也应该送给你老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