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款小功率低压功放,请大家推荐下电路

楼主(2022-11-26):
1.5V的功放除了变压器电路很少见到其它的,不仅成本高体积还太大,哪位有其它电路请推荐下

补充内容 (2022-12-7 13:07):
实验好的简易版原理图见239#

楼主:
全分立件无变压器1.5V低压功放调试完毕。
1.5V供电时输出功率大于50毫瓦(8欧喇叭),感觉音量大小与一般便携机音量开到一半时相当,用在袖珍机中完全没问题。
不同供电电压时对应静态电流如下:
1.8V--8.5mA
1.7V--9mA
1.6V--9.5mA
1.5V--10mA
1.4V--10.5mA
1.3V--9.8mA
1.2V--8mA
1.1V--6mA
1V--4.5mA
电压降至1V时音量变小、有失真,但不大影响收听,0.95V时失真加大,勉强可用,0.9V时听不太清,不能再用。从1.05V到1.8V之间均可正常工作(听不出失真),只是电压低时输出功率也相应小点儿。
感觉音质比采用变压器的袖珍机好(可能与喇叭大有关),但不如采用8002功放的便携机饱满(可能与功率小有关)。
不足之处是静态电流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能差出1--2mA,有待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低电压小功率放大器,没有什么能比传统的使用输入输出变压器的推輓放大电路输出功率更大,效率更高的。

说变压器电路效率高也要看情况,并不是绝对的。
首先,三极管的饱和压降不会变,只是两管在交替导通可少计一个饱和压降;其次变压器的传输效率也是个问题,估计差不多在90%(视铁芯情况而定);最后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直流压降也不可忽视(虽然只有几个欧姆)。
估算一下1.5V变压器式功放的效率:与前贴所述条件一致时,三极管在流过125mA时饱和压降为0.25V,变压器初级电阻1--3欧姆,按两欧姆计,则其直流压降也是0.25V,能传输的功率为62.5mW,再打个九折,也即56mW,这还没算变压器次级线圈的压降,而前贴算过那个BTL在相同电流下可出62.5mW的功率。
因此,在耗费同样电流的情况下,低压功放采用变压器式的电路其效率不一定就高。

网友B:
现在各种锂电池很好找啊,怎么要用1.5v的?

网友C:
什么年代还1.5V,就为节省一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追求的无变压器1.5V功放,是成功了,但功率还不够。
查低电压那本书,老1.5伏成品收音机的最大功 ...

多谢支持!这个电路输出功率确实比不上某些变压器式功放,原因在于变压器式功放可以通过匝比提高输出电压,从而达到提升输出功率的目的。而我所试验的这个电路是没有升压功能的,其输出电压的理论最高值就是供电电压值,由于输出管有一定的饱和压降,因此输出电压还会低些。查资料c1815在流过100mA时其饱和压降为200mV,也即0.2V,加上上管的压降(也按0.2V算),等于最高只能输出1.1V电压,此电压加在8欧喇叭上,电流会大于100mA,则上下两管的饱和压降会更高些,暂且都按0.25V算吧,则最终可加到喇叭上1V的电压,推出功率为62.5mW。若想提高输出功率,只能降低喇叭阻抗,例如采用4欧喇叭,则输出功率将超过100mW,采用2欧喇叭,则有望超过150mW。
不过,输出功率越大,效率将越低,采用变压器式的电路也一样,因此,倘50--60mW够用(实际完全够用),则不宜追求太大的功率输出,尤其是在采用干电池供电时。

楼主:
昨晚已调试完毕,现整理出电路图,图中参数为实际实验值,换不同的晶体管时须重新调整。
因手中只有从旧板上拆下的C1815和A1015,故实验板上采用了这两种管子,实际这两种管子并不能使本电路发挥到最佳状态,后期有条件时再用合适的管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请楼主试试这个图纸,声音比你那个大几倍

“声音大好几倍”从何说起?1.5V供电阻流圈功放,不算阻流圈的直流电阻损耗和耦合电容的容抗损耗,功放管饱和电压按0.4V算,最大输出也就1.1Vp,算上阻流圈直流电阻和耦合电容损耗肯定还要降低,您仿真的1.0Vp已经是很理想的结果了。按照最大输出1.0Vp算,如果喇叭阻抗8Ω,那么输出功率=1.0V*1.0V/(2*8)=0.0625W=62.5mW,与楼主测试结果“不小于50mW”相当。实际上,阻流圈功放除了阻流圈的直流电阻损耗之外还有阻流圈交流阻抗对功放管输出电流的分流损耗,再加上输出电容的分压损耗,即便输出功率勉强提高20%,阻流圈功放效率也不占优势。
您仿真的这个,Q3、Q4基极被电阻分压定在了0.75V,要让Q3、Q4处于放大状态,那么Q3、Q4发射极电位必须是准确的0.1V、1.4V,这就意味着它只能在1.5V稳定电压下才可以正常工作,并不像楼主制作的BTL功放那样可以在1.0~1.8V宽电压下工作。与经典的OTL功放一样,D1、D2并没有“稳定Q3、Q4工作点”的效果,二极管伏安特性与三极管发射结相同,用上D1、D2顶多也只是让Q3、Q4集电极电流与R4、R5两端的电压成正比,如果Q3、Q4是输出管这么点电流变化还影响不大,但这里Q3、Q4是推动,Q3、Q4集电极电流的变量被Q1、Q2再放大H倍之后,功率管电流就会极不稳定,哪怕电压有±0.1V的波动也很可能造成声音失真或者耗电过大。自己都没弄懂,就别让别人做了。
这个不是您仿真的,不好意思。

楼主:
为了测试功放性能,专门搞了个可调稳压电源

网友:
实听试验,1.5伏供电,可得到约500mV的不失真波形,手机输出做音源,能给出一定音量的声音(比一般手机外放音量小些),可能偏流电阻还得调整一下,现在输入信号继续加大顶部削波,调整好了的话不失真幅度还能增加些。

网友F:
1.两个三极管堆叠串联,1.5V下,电压利用率很难提高。
2.跟随器输出,电压利用率更没法提高。

只能
1.变压器推免电路
2.共轭电感并联推免OTL电路
3.就是不想用电感(变压器),那么参考一下MOS运放内部输出电路漏极输出。不过分立元件搭一个1.5V就工作的电路,即使找到低开通电压MOS管也很难调试和稳定静态工作点。

网友G:
推喇叭就算了,那个很难的,推耳机的倒是有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喇叭就算了,那个很难的,推耳机的倒是有不少

谢谢,那个难的很想看一下,请问有图吗

网友H:
1.5V的就别考虑喇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V的就别考虑喇叭了。

哦,真的很难吗

网友:
器件性能限制,现阶段无可能。

网友I:
以前的收音机有1.5V的,声音还顶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两个三极管堆叠串联,1.5V下,电压利用率很难提高。
2.跟随器输出,电压利用率更没法提高。

那么看来没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的收音机有1.5V的,声音还顶大

那个应该是变压器功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年代还1.5V,就为节省一节电池?

就是为了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各种锂电池很好找啊,怎么要用1.5v的?

好奇,看1.5V能否实现无变压器功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奇,看1.5V能否实现无变压器功放

你不要求声音大的,可以做的,那种集电极输出结构的,不过做出来很复杂,调试也麻烦,还没有3V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不要求声音大的,可以做的,那种集电极输出结构的,不过做出来很复杂,调试也麻烦,还没有3V的简单。

btl输出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奇,看1.5V能否实现无变压器功放

非要做也行,有个电荷泵听说过吧?其实和倍压原理相近,做起来嘛.........;也可以用DC-DC变换升高电压,这样也许可以避开“变压器”,当然高频电感免不了.........

网友J:
不考虑效率直接用甲类喇叭声音还是洪亮的
参考1.5V的贺卡音乐模块,一个9013直推8欧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要做也行,有个电荷泵听说过吧?其实和倍压原理相近,做起来嘛.........;也可以用DC-DC变换升高电压, ...

请发个图看看

网友K:
看来只有上芯片吧。。。
1.。。。1.5V供电的音频功放LM4916
LM4916是为便携式电路设计的音频放大器,在V_DD=1.5V,接成BTL单声道时输出功率可达85mW,接成立体声可输出14mW。该器件主要特点:工作电压范围0.9~2.5V(典型值为1.5V);单位增益稳定;有抑制开机、关机噪声电路

2.。。1.5V双声道功放集成电路AN7100S
AN7100S是低电压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18脚双列扁平封装,内含两路独立的输入放大器、驱动器、功率放大器及纹波滤波器,工作电源电压在1~3V之间,典型值为1.5V。

AN7100S集成电路静态电流小、噪声低、失真度小,适用于1.5V电源供电的音频设备。
极限参数:
工作电压:3.0V
工作电流:20mA
允许功耗:60mW(TA=25℃)
工作温度:-20~75℃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来只有上芯片吧。。。
1.。。。1.5V供电的音频功放LM4916
LM4916是为便携式电路设计的音频放大器,在V_D ...

好的,谢谢!搜了一下第一种不便宜,第二种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考虑效率直接用甲类喇叭声音还是洪亮的
参考1.5V的贺卡音乐模块,一个9013直推8欧喇叭。

效率还是要考虑的

楼主:
这个图大家看看行不行,还没想好怎样驱动

网友L:
您这是BTL形式,喇叭应选2欧的1.5V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L:
您这是BTL形式,喇叭应选2欧的1.5V不好做。

4欧的也可以吧

网友M:
支持折腾。给大家经验

网友L:
功率理论上差一倍。1.5V还是玩儿变压器的吧,用28或35的铁芯效果应该比当年好得多。

网友N:
升压电路+LM386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支持折腾。给大家经验

谢谢,大家都参与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升压电路+LM386

做收音机时会不会干扰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功率理论上差一倍。1.5V还是玩儿变压器的吧,用28或35的铁芯效果应该比当年好得多。

若每只管子饱和压降为0.3V,则电源电压1.5V时4欧喇叭上可获得0.9/4*0.9/2=0.10125W功率,也即101mW,够用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做收音机时会不会干扰收听?

我只能说可以做到没有可以明显察觉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只能说可以做到没有可以明显察觉的影响

哦,那还可以,不过效率上恐怕要低一些了

网友O:
还是放弃吧,你准备用1.5伏那就是准备用电池了,用电池就要考虑电池的放电特性,你不能电池旧一点就扔了吧,怎么也要用到1.0左右吧,用充电电池差不多也是这样,这条路能通的话专业人士早走过来了。

楼主:
继续画图,看能不能画通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是放弃吧,你准备用1.5伏那就是准备用电池了,用电池就要考虑电池的放电特性,你不能电池旧一点就扔了吧 ...

试试吧,也许能成

网友M:
前几天 我顺手 买到一个 旧机    1.5v   变压器的   2个 变压器不一样大  输入变压器不知道之前是改过   还是怎样 , 声音不行  想改集成功放   大家都说不行

楼主:
补两只限流电阻,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M:
前几天 我顺手 买到一个 旧机    1.5v   变压器的   2个 变压器不一样大  不只是改过   还是怎样  声音不 ...

我正在硺磨,看分立件是否可行

楼主:
画图直播中……

网友N:
引用 楼主:
若每只管子饱和压降为0.3V,则电源电压1.5V时4欧喇叭上可获得0.9/4*0.9/2=0.10125W功率,也即101mW,够 ...

那你用什么电压去驱动栅极或者基极呢?
V_BE(on)大约0.6V
V_GS(th)普遍都是1V以上

还是说你要按照电子管的思路去搞“甲电”“乙电”

楼主:
补上三极管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你用什么电压去驱动栅极或者基极呢?
V_BE(on)大约0.6V
V_GS(th)普遍都是1V以上

看下我发的图就明白了

楼主:
如果只要求降至1V能用,那么BG1-BG4用8550应该就可以

网友N:
引用 楼主:
看下我发的图就明白了

我建议还是别纸上画了,LTSpice直接跑一跑

不过我想出来了一个比这个靠谱一些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建议还是别纸上画了,LTSpice直接跑一跑

不过我想出来了一个比这个靠谱一些的方法

啥方法?说说看

网友:
我先找器件看看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明白这样做是为了什么?算发明创造?算开发?算牛角尖?

算闲玩。玩老破中波机也一样

网友F:
一些高电压利用率的集电极输出的电路文章
图8中AB类电路的输入是差分的,PMOS输出级的AB类控制信号被反相一次,因此AB类控制非常类似于一个简单的共模反馈电路,它抵消了差分输入信号并控制M2的共模电压水平。通过PMOS电流镜(M1和M3)的信号路径确保AB类控制电路以差分方式驱动输出级。由于节点电压A和B固定在参考电压VREF上,漏极电流ID2和ID3得到很好的控制,因此输出级的静态电流也被准确地设定,因为全局反馈要求ID1等于ID2。

图9的AB类操作与之前的情况类似,只是这次的输入信号是以相位驱动输出级。因此,AB类电路必须能够拒绝由电流测量晶体管M3和M6产生的共模输入信号,通常为输出级产生一个差分控制信号。晶体管。

在图9的AB类控制回路中,可以通过叠加原理分析该回路来验证低共模增益。在静态工作点,M5和M6的栅极电压相等,因此M5工作在线性区域,因此两个晶体管近似于长度为L5+L6的单一晶体管工作[36]。假设M6的栅极连接到一个小信号地,我们可以通过检查将电压增益公式写为
Vc/vgs2 ≈ gm3/2gm7
其中假定L4=L5=L6。

从M1门到求和节点的增益也可以通过检查写出来,只是在这种情况下,M5的功能是作为一个源去势电阻,值为
(公式略)
因此,借助于源消减的共源级有效的gm,电压增益可以写为
(公式略)
因此,只要NMOS和PMOS晶体管配比得当,共模输入信号就会被AB类准确地抵消掉。

楼主:
基本完成原理草图

楼主:
加个滤波貌似好点儿

网友F:
这些电路,最难最难就是偏置电路的设计,

网友F:
这种互补集电极输出电路最早设计者是designed by Dennis Monticelli
网上搜关键字the Monticelli output stage可以找到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这个电路真简单!但貌似低于1.2V会交越失真

网友F:
另外LM10内部电路也可以参考一下,LM10能从 1.2V--40V  稳定工作,不用调静态电流,自适应电源的
The unit can operate from a total supply voltage as low as 1.1 V or as high as 40 V,drawing only 270 μA.
A complementary output stage swings within 15 mV of the supply terminals or will deliver ±20-mA output current with ±0.4-V saturation

网友R:
关键是楼主做这个功放的目的是啥,需要推多少阻抗的负载,需要多大的输出功率。

这些需求都不明白,就嚷嚷要做1.5V供电的功放,感觉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说你不爱听的。我为什么从小对无线电感兴趣到了成年反倒不玩无线电了?捣鼓别人已经做过的没意思,十分地 ...

爱听,但别的也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电路,最难最难就是偏置电路的设计,

偏置不难设计,只是不够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互补集电极输出电路最早设计者是designed by Dennis Monticelli
网上搜关键字the Monticelli output s ...

所发电路并不适用于1.5V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LM10内部电路也可以参考一下,LM10能从 1.2V--40V  稳定工作,不用调静态电流,自适应电源的

The un ...

用1.5V干电池供电时,须满足0.9V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关键是楼主做这个功放的目的是啥,需要推多少阻抗的负载,需要多大的输出功率。

这些需求都不明白,就嚷 ...

请看31#所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些高电压利用率的集电极输出的电路文章

图8中AB类电路的输入是差分的,PMOS输出级的AB类控制信号被反 ...

场管低压不好驱动吧

楼主:
抽空试一下这个九管(其实算八管)低压功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偏置不难设计,只是不够简洁

如果你只是固定在一个很小范围的供电电压,那么偏置电路直接按管子hfe以及供电电压算出一个可调电阻代替就行了。
但如果想适应宽一点的电压范围,例如1.5-6V,那么偏置电路只能这样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只是固定在一个很小范围的供电电压,那么偏置电路直接按管子hfe以及供电电压算出一个可调电阻代替 ...

固定在1-2V就行,不过我那个电路若优化好了也应该能用到0.9--6V的

网友S:
1.5V功放的工作电压范围是0.9~1.6V,电压变化率不小,这么大的电压变化范围,要让功率管可靠工作在“乙类”状态都是有难度的,偏置电路没那么简单。另一方面,硅管发射结导通电压0.7V,饱和电压0.3V左右,异极性管直接耦合最低供电电压也要不小于1.0V,这仅仅是保证晶体管不进入饱和区,实际上功率管要达到较大的集电极电流,发射结电压经常要超过0.7V,要是哪一级发射极串联电阻,供电电压下限还要提高。1996年《电子报》有一篇关于1.5V无变压器的BTL功放,电路结构比较复杂,至少在当年看来用那么多三极管代替一对变压器是非常不划算的。

网友M:
那个1.5v otl  值得试验一下

网友T:
楼主的电路是“H”桥的变形,
不适合驱动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前的收音机有1.5V的,声音还顶大

是啊,1.5V的收音机最大输出都有350mW,例如:佛山出的钻石7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S:
1.5V功放的工作电压范围是0.9~1.6V,电压变化率不小,这么大的电压变化范围,要让功率管可靠工作在“乙类” ...

倘若BG1--4用锗管应可实现0.9V正常工作的。另请问电子报的哪一期?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个1.5v otl  值得试验一下

那个也要把上管改为锗管才能实现0.9V正常工作,但功率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的电路是“H”桥的变形,
不适合驱动喇叭。

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