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把玩的好机

楼主(2022-11-26):
乐信RP2100数显机器是台不错的好机,虽然我玩数显机器不多,但感觉这个机器在使用方面的灵敏度、选择性和可操作性还是不错的。
可以外接天线、调幅近远程开关对中波信号接收还是有一定的作用,遗憾现在家里的状况抽不出更多的时间绕制天线,否则可玩玩大环形天线也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网友A:
机器外观不错!外接端口不少,可玩性好,值得拥有!

网友B:
50个电台存储,每个波段只有10个。特别是FM波段,10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个电台存储,每个波段只有10个。特别是FM波段,10个少了。

这个可能是这个机器的缺陷之一,之后乐信生产的RP3100就改进了,但感觉面板有点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外观不错!外接端口不少,可玩性好,值得拥有!

这个机器像德生S2000调谐方式采用飞梭结构,这对于数码显示频率非常实用,用一个手指就可以收索电台了,但价格就比德生便宜太多了(德生最少要1100块),但这个机器已经看不到全新机器了但也没必要,所以三四百就可以拥有了。
另外机器实用性和灵敏度也不低。。。

网友C:
状态好的话还行,当时想买3100,感觉有点大,最后买了DE1103。

网友D:
羡慕楼主的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羡慕楼主的经典。

谢谢朋友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状态好的话还行,当时想买3100,感觉有点大,最后买了DE1103。

3100价钱要比2100贵很多了,线路并没有什么改进只是存储电台多一点而已。至于1103与2100没有可比性,前者是袖珍机从使用的角度讲调谐手感并不好,完全无法与飞梭调谐去比的。。

网友:
DE1103也是飞梭调谐,喜欢其数字和模拟指针双显示。

网友(2023-02-20):
不错,,不错,,,液晶显示的,频率准确。

网友E:
乐信机器灵敏度高,机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乐信机器灵敏度高,机器不错

看看机器侧面,在中波状态还有近远程开关,这个东西不错

网友F:
大环形天线,有制作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环形天线,有制作方法吗

制作其实不难,如果你有动手能力的话,我把前面自己买的所有准备制作的材料转卖给你,因为家里小孙了没时间搞了。如果愿意接受的话,塑料盒底座,350毫米亚克力大环形框,25米长800股紗包线,360空气双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其实不难,如果你有动手能力的话,我把前面自己买的所有准备制作的材料转卖给你,因为家里小孙了没时 ...

我也没时间搞,谢谢

网友G:
短波接收能力如何,能收到漂亮国之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短波接收能力如何,能收到漂亮国之音吗?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谢了。。。

网友H:
有钱是好事,一步到位,不用捡垃圾.....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钱是好事,一步到位,不用捡垃圾.....

研究分立件中波收音机是“考古”爱好,买DSP收音机是实用。20年前我花350块钱(大商场要400多块钱)买全新的索尼12波段收音机,虽然贵了点,但不再花时间去折腾收音机,有时间学了一点电脑以及仪器仪表的知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研究分立件中波收音机是“考古”爱好,买DSP收音机是实用。20年前我花350块钱(大商场要400多块钱)买全 ...

二十多年前就玩高档东东不错,会过生活。我那时傻乎乎去买大碟机来玩,一张碟子要五百个大洋......给日商送钱...就是一个傻大个再加二百五.....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二十多年前就玩高档东东不错,会过生活。我那时傻乎乎去买大碟机来玩,一张碟子要五百个大洋......给日商 ...

  2000年的时候有950块钱的包食宿工资和2个休息日,休息日回家带点石英手表散件回去组装成品卖工友又能赚得零花钱,工作轻松,玩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不成问题。感谢饱经沧桑的父亲在病逝前2年帮我找了这份工作。
  那时回家要路过汕头旧货市场,转车时可以进去逛逛。在里面花100块钱买过一台剪线的天龙5空气连带STK4142功放的收音头,换掉里面短路的电解电容器接收效果很好,但STK4142声音不好听,那时还不懂得用别的功放板更换,就出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2000年的时候有950块钱的包食宿工资和2个休息日,休息日回家带点石英手表散件回去组装成品卖工友又能赚 ...

那时候,汕头的旧货市场是很出名的....现在已经没有气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