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021T制作调频收音机

楼主(2022-11-26):
网购了一系列零配件,想着做集成的会比较好成功,但是到最后耳机里全是噪音,还有点震耳,转电容时会有一个两个的特大噪音,可能是电台吧,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但是到最后也不知道错在哪里?是零件没用瓷片电容?还是没有测9014得集电极电流造成?有没有做成功的老师能指点一下

网友A:
主要可能是接收范围不在88-108M

网友:
这个片片假货太多了,也太贵,推荐几分钱的芯片玩玩

网友:
可能频率没对,频率对了这个芯片很容易出声音

网友B:
线圈拨松一点试试,可变容量用对了吗?
有噪声说明电路通了,还是楼上几位说的频率范围没调好,祝成功!

网友C:
这个芯片比较难买到正品,我试过,老的芯片一装就ok,假货宝买的换上去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可能是接收范围不在88-108M

对,可变电容上并联了一个小电容,容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生的无线耳机拆开就有了,是不是频率范围超了?没难度的活。

对,电容大了,已经调试有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比较难买到正品,我试过,老的芯片一装就ok,假货宝买的换上去就不行

成功了,这个图上的,并联可变的一个33p的小瓷片电容,拿掉就有声音了,不知道这个图为什么要并联这个33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拨松一点试试,可变容量用对了吗?
有噪声说明电路通了,还是楼上几位说的频率范围没调好,祝成功!

已经找到问题,就是在可变上并联的一个33p电容,拿掉了,然后就有声音了,但是耳机声太大了,震耳,似乎低音也不好,这个电路怎么加音量调节的呢?还有就是怎么改善输出的音质,主要是听歌带低音

网友E:
这个电路是校园广播接收机,去掉30P才能收FM波段。声音难听应该是因为阻抗不匹配,记得要加一级缓冲。中学时做过7021,手刻的板子,一把成功,声音很好听。当时对这种低中频无中周的设计感到很神奇。

网友F:
14脚出来,串只大一点的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是校园广播接收机,去掉30P才能收FM波段。声音难听应该是因为阻抗不匹配,记得要加一级缓冲。中学 ...

一级缓冲怎么改?不匹配是不是集电极电流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脚出来,串只大一点的电阻试试。

电阻大声音小?还是说三极管的什么的偏置电阻没调好,?

网友:
刚出来时蛮新鲜的,记得当时称呼电调谐,与区别于传统的机械调谐, 其实就是内置变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拨松一点试试,可变容量用对了吗?
有噪声说明电路通了,还是楼上几位说的频率范围没调好,祝成功!

这边有87.5兆赫,可变盖朝上逆时针转完,然后顺时针转一点点,调节线圈,用个小平口慢慢别开,扩大线圈的圈距,当87.5兆赫清楚为止,就算是调节好了,我是这样调的,就是顺时针转的时候,后面一半基本上都没有电台了

楼主:
声音太大了,也不懂三极管怎么调,我就把9014基极和正极串联的R2的51K用个100K的可调电阻,转到一头,声音极速降低,但是音质不好了,然后就把14脚出来的20欧电阻换成50K可变电阻,从20K开始,直到50K声音慢慢降低,音质不怎么变化。然后我就把20欧换成51K电阻了,凑活听,但始终没搞懂是从输出脚还是从基极的上偏电阻去调节音量,求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着将R1和C15断开,R1连接一只10K左右的电位器到地,动臂接C15的正极,看看效果,音量应该可以调节。
90 ...

电位器三个脚,R1接最左边,最右边接地,中间接电解电容正极?是这样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着将R1和C15断开,R1连接一只10K左右的电位器到地,动臂接C15的正极,看看效果,音量应该可以调节。
90 ...

是不是这个图上的接法?不过这个好像电容是反着来的,负极在左边

网友:
TDA7021官方电路,音频输出(14)经过RC并联提升高频之后进入TDA7040进行立体声解调,解调之后的立体声输出各对地接0.01μF电容进行“去加重”处理。如果去掉立体声解调电路,那么0.01μF电容应该改到TDA7021(14),没有去加重电容声音肯定不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成功了,这个图上的,并联可变的一个33p的小瓷片电容,拿掉就有声音了,不知道这个图为什么要并联这个33p

死板按照书上的电路和数据制作,大多是不成功的.,,,这是已经是铁的事实....,要成功玩制作必需搞清工作原理,就象这个并联33P一样,你知道了振荡原理,老手的一看就知道并33是错的,网上的书上的只不过给你一个大概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按图纸上的做,大不了你用万用表测试下电容两端电压,不对就调整过来,或者直接用无极性电容替代。

接了,14脚接一个20欧电阻,再串联可变电阻的一端,另一端接地,中间公共端接电容,刚上电声音大,慢慢的没有了声音,就像电容放电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按图纸上的做,大不了你用万用表测试下电容两端电压,不对就调整过来,或者直接用无极性电容替代。

你说的电路,交接好后,电容两端直流电压为0.044V,是不是还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按图纸上的做,大不了你用万用表测试下电容两端电压,不对就调整过来,或者直接用无极性电容替代。

接上电池,14脚接的电容有0.38V,慢慢慢慢的就往下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死板按照书上的电路和数据制作,大多是不成功的.,,,这是已经是铁的事实....,要成功玩制作必需搞清工作原理 ...

小白求知的道路中,会一点点接受各位老师的指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按图纸上的做,大不了你用万用表测试下电容两端电压,不对就调整过来,或者直接用无极性电容替代。

你说的不错,我检查了电池电压,只有1.6V,有个电池0.6V,直接用维修电源表加电,好了,103的可变电阻,直接控制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按图纸上的做,大不了你用万用表测试下电容两端电压,不对就调整过来,或者直接用无极性电容替代。

接好了,很感谢,现在试听中,不知道今天怎么了,全是中国之声,调出几个台都是这个中国之声,夜里10点了,想听歌呢,听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有个稳定的电压是最起码的。那电容最好按照两端电压的高低调整过来,其他没有多少讲究。
至于晚间都是 ...

电容耐压根据电池来定吗?10v耐压的电容应该可以吧?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太费电了,不知道是不是电路问题还是什么,会不会是电容漏电啥的,两个电池都是1.4V。音量关完了没扣电池,八个小时后其中一个电池就剩0.5V了,总电压才有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有个稳定的电压是最起码的。那电容最好按照两端电压的高低调整过来,其他没有多少讲究。
至于晚间都是 ...

刚刚用维修电源加电,用指针表测电流,电路总电流有3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集成块的典型电流为6mA,

那这个哪里是错的?昨天刚换的电池,今天就没用了等回家我画一张电路图吧,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接好了,很感谢,现在试听中,不知道今天怎么了,全是中国之声,调出几个台都是这个中国之声,夜里10点了 ...

这个电感建议你用网线里面的小铜芯线绕8圈,圈径为4mm, 然后把圈距拉开,调节收音频率范围, 可能收到电台会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感建议你用网线里面的小铜芯线绕8圈,圈径为4mm, 然后把圈距拉开,调节收音频率范围, 可能收到 ...

可变现在逆时针快到头是87.5广播,顺时针转强弱台声音有11个,我有时间试试你说的线圈绕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容耐压根据电池来定吗?10v耐压的电容应该可以吧?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太费电了,不知道是不是电路问 ...

对了,想请教您一下,4脚是不是不接正极?我刚才搭线试了试,4脚接不接正极都有声音,接不接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23-02-01):
问下楼主,L1用多大的线径,圈径, 几圈?

网友(2024-01-17):
前两天,也装一个7021收音,感觉灵敏度很一般,不是很高呀。

网友:
我做的,灵敏度低,音质差....

网友:
电调谐,内部集成变容管,在当时还算新颖

网友:
这些芯片假货,商家能获利多少?可以用“损人不利己”形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变现在逆时针快到头是87.5广播,顺时针转强弱台声音有11个,我有时间试试你说的线圈绕法

11个这么多电台! 接可变容的 L 你绕的是多少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太大了,也不懂三极管怎么调,我就把9014基极和正极串联的R2的51K用个100K的可调电阻,转到一头,声音 ...

我做的7021也是声音不好,但是12楼说“声音很好听”!我们用的会不会是仿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