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风力发电机的变流器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2-11-26):
见大型风力发电机杆下边都有个像电力变压器一样的设备,体积很大,铭牌上写的是变流器。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大型风电和水电一样,单机转动惯量都很大,功率也很大,所以估计会和水电配套的换流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刨去离网型的机组不说,由于风电场多位于偏远地区,绝大部分都要并网,并网的最简条件是,电压和频率一致。 ...

励磁就像汽车发电机那样的调节转子电量来控制不同转速下的输出电压,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刨去离网型的机组不说,由于风电场多位于偏远地区,绝大部分都要并网,并网的最简条件是,电压和频率一致。 ...

小型家用风力发电机怎么样稳定输出呢?

网友:
大多数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用的是双馈异步电机,典型的主功率部分电路图如下。变流器就是那两个三相全桥变换器,连接双馈电机的转子绕组的那一个叫做机侧变流器,连接电网的那个叫做网侧变流器。双馈电机的定子绕组不通过变流器,直接接到电网。虽然图中画的是两电平三相桥,实际中大多数风力发电机变流器用的应该是三电平或更多电平数的三相桥,结构更复杂。

各部分负责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