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很多电路,供电部分加个氖泡,主要作用??

楼主(2022-11-27):
供电部分的氖泡应该是稳压作用吧?
去掉应该也没事把?

网友:
氖泡有固定的启辉电压(着火电压),但属于微安~几个毫安级的(比如常见的1~2.5mA插线板指示、电笔里的大概是微安级的),电流值太小实际很难用于稳压,
独立稳压元件(非电路、非集成块)自身所在的支路电流与负载电流都有一个大致比例范围。
所以启辉后微安级的氖泡大多是作为指示用,有的指示电源、有的指示热地板、有的经三极管自激升压后可以指示电平的某个高值(见低电压那本书191页),相当于电压鉴别器。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介绍,音箱里面串灯泡,好像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限制最高电压,电压达到设定值,氖泡就会亮,电压就不会再上升,类似于稳压管,不建议去掉,既然设计了,肯定是有用的,有的电路开机瞬间电压会超压,这时候氖泡会亮一下,起到保护作用,如果去掉,有可能造成其他电路超压击穿

网友:
这个氛泡主要起指示作用,氖泡最大稳压只有几百微安左右,如果用它作稳压管电流稍大就会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