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放电压跟随器电路的小信号处理问题

楼主(2022-11-27):
直流阻抗变换,电路如图,输入信号大于0.4V都能很好同步输出,小于0.4V就不行了。
请教各位老师怎么较好解决这个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23-1-11 11:46):
高阻输入不能用二极管4148,不用或换硅三极管BC结代替。

网友:
这个叫做运放的电源轨,运放的输入和输出,不一定能达到运放的正电源(负电源),一些运放,输入要比正电源低(反过来也有可以输入可以超过正电源的运放),一些运放,输入要比负电源高(同样也有可以超过负电源的运放),如果楼主用的是比如 OP07、OP177,它输入就既比正电源低一些,也比负电源高一些才行(楼上有坛友贴了手册,正负电源为正负 15V 时,厂家保证的输入范围是正负 13V)。

所以你把负电源接地,然后输入一个接近于 0V 的电压,对运放来说就是输入一个接近负电源轨的电压,运放无法正常工作(反之输入一个接近正电源的电压也不行)。

可以同时输入到正负电源的运放叫做 RtR 输入运放;可以同时输出到正负电源的运放叫做 RtR 输出运放,两者皆可,就是常说的轨到轨(RtR)运放。

网友:
先把电源改为正负供电试试。如果解决问题,那就是所用运放的问题(不具备放大负电源轨输入信号能力)。

网友:
按照手册的参数,如果负电源是GND的话,那么最低输入电压应该到1V才能保证100%正常工作
低于1V看运气

网友:
只能使用那种PNP输入三极管方式的运放,不能使用NPN输入三极管方式的运放。因为输入电压低了后,输入管发射极接地电流源无法正常工作,像LM358是PNP输入级的,可以使用单电源供电,输入电压可以很低。

网友:
我在做神鸡图示仪的时候也遇到一个问题,10级曲线只能出来7条,
翻看前人的经验帖子,说LM358不是轨到轨运放,把5伏单电源,改接成正负15伏电源才行

网友:
理由很简单:缺少偏置电路。你使用单电源供电,那么输入端就要进行偏置,偏置电压通常取电源电压的中点。

网友:
测了一个S8050,电源改了以后十级曲线没问题,模电真的很神奇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改用双电源解决问题了。
我做这个电路是配合输入阻抗不高的电压表使用的,使用正25V、负4V电源,能很好的传送0-23V测量信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改用双电源解决问题了。
我做这个电路是配合输入阻抗不高的电压表使用的,使用正25V、负4V ...

像数字电压表那种做一个电荷泵的伏电源,就可以了,负电源输出电流要求不高。

楼主:
加一个电阻与2个二极管分压出零电位,负电压只要1.2V就可以很好的传送毫伏级电压。

33毫伏得很好的传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数字电压表那种做一个电荷泵的伏电源,就可以了,负电源输出电流要求不高。

使用了个DC-DC小模块,好几年前购的,2-28V,静态电流小于1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