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电视行推动三极管,行管三极管,为什么基极没有直流供电?

楼主(2022-11-27):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我在学习显像管电视机的原理及维修,
看到行扫描电路的原理,

我有点不理解,     行推动三极管Q401,为什么基极没有直流供电?     行管,三极管Q402,为什么基极没有直流供电?
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中,都需要给三级管的基极提供直流供电,这是三级管放大电路工作的基本条件呀?

想麻烦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三极管放大电路偏置电路是小信号达不到BE结电压或者防止失真的,行脉冲远高于0.6V又波形很陡没有失真所以不需要偏置电路。

网友:
方波也是直流吧

网友:
开关电路 三极管不在线性放大区工作,输入脉冲信号 三极管直接进入饱和区,不存在失真问题,不需要偏置电路

网友:
类似于射频丙类功率放大

网友:
脉冲过激励状态工作,不需要偏置,线性应用才需要偏置

网友:
脉冲电压远远大于导通电压,三极管是开关状态。不用偏置

网友:
要么通要么断,没有中间地带

网友A:
感觉CRT好复杂,真佩服那些会修的人,我曾经买过一个旧的SONY G520显示器,坏了拆开根本看不懂。。后来放弃了被我砸毁了。。 现在用了多年液晶屏感觉显示效果差不少,前些日子怀旧下载了手册,看到有详细电路图,但是我根本看不懂,我都不知道哪个叫行管。。 只看到被砸毁的电路板上有个体积很大的管子叫2SC5570,于是到手册搜索这个名字还是看不懂这些电路图。。不知道学着修显像管电视机要从哪里学,以前看修电视的很快就能找到故障并且修好真是很牛。

网友:
买几个坏的回来鼓捣,你就学会了

网友:
和修老式收音机一个难度级别,会推碾就会推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CRT好复杂,真佩服那些会修的人,我曾经买过一个旧的SONY G520显示器,坏了拆开根本看不懂。。后来放弃 ...

修这玩意也没用了,过时了,夏天贼热 太费电,

网友:
方波不能算正在的直流,大小和方向都不变的才是直流。而方波方向不变但大小变化只能说属于脉动直流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CRT好复杂,真佩服那些会修的人,我曾经买过一个旧的SONY G520显示器,坏了拆开根本看不懂。。后来放弃 ...

其实,弄懂原理和规律,实际修起来,也不难。当然,修crt电视机是要比修收音机难一些。

想学修crt电视机,推荐你看《万用表检修黑白电视机》一书。旧书网里,连运费不到10块钱就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