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裁切网页文件?

楼主(2022-11-27):
浏览器安装OneNote web clipper

网友:
如果网页允许下载的话,就把主要内容复制,然后粘贴到microsoft word里,再编辑一下,把没用的东西删掉即可。

网友A:
onenote很合适。
但win10带的onenote不大好,它非要MS账户,并且文件只能存在网上,根本不知道本地是那个文件,离线或者给别人都麻烦。
我装的是office2010以上版本带的oneonte.不用MS账号就能使用,文件是以.one格式存放在本地。使用时,在你的页面刮需要的内容,张贴到oneonte就行了,图片文字都能自动帮你保存到one文件中。当然也导致one文件较大,例如我这个电子类2的one文件,大概30多篇吧,13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enote很合适。
但win10带的onenote不大好,它非要MS账户,并且文件只能存在网上,根本不知道本地是那个文 ...

你可以OneDrive同步的,手机也能看

网友:
使用 Chrome 浏览器打开网页,按F12键打开开发者工具,使用元素工具选择不要的元素,按 Delete 键删除,再打印网页到虚拟打印机保存为 PDF 格式。

网友:
图片无显示的话,可把原网页的图片另存到硬盘,再修改网页文件里图片的链接路径。

网友:
楼主的目的是只想要文字和图片吧?这就简单了,选择需要的文字,然后粘贴到文本文件里,如果要粘贴到word里,不要直接粘贴,而是选择性粘贴---->无格式文本。图片可另存到硬盘。
有了这些文字和图片作为素材,就可以使用编辑软件参照原网页的布局重新编辑全新没有广告的网页文件或word文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