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容是多大的

楼主(2022-11-27):
(图片)

网友:
我是看不出来,用表电容档量吧

网友:
这个方法看看怎样?
直接按照色环电阻的读法读出数值,从最靠边的开始,看看是多少,再结合电路就能判定多大了。
左边的,橙黑黑红,100*10^2,10000pf?老眼昏花,猜的。
当然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像楼上说的,上电容表。

网友:
看着像电感

网友:
橙黑黑红应该是300-100=30000P=0.03μ(第一点为百位数值,依次十位、各位。第四点为10的几次方)

网友:
20pF 和 24pF,猜的。
实测是多少?

网友:
应该是电感吧

网友A:
是不是色码电感,万用表R档通就是电感,否则就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色码电感,万用表R档通就是电感,否则就是电容。

这个是瓷管电容来的,电子管收音机高频头上的
第一个是,橙红黄黑橙(中间有个点貌似黄色)
第二个是,橙黑黑红橙

楼主:
这个是瓷管电容来的,电子管收音机高频头上的
第一个是,橙红黄黑橙(中间有个点貌似黄色)
第二个是,橙黑黑红橙

网友B:
1可以用15--20P,    2可用10P,不能用电阻的标色来分便电容,我有云母电容,标的颜色是:黑棕黑,容量1000P.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瓷管电容来的,电子管收音机高频头上的
第一个是,橙红黄黑橙(中间有个点貌似黄色)
第二个是, ...

电容器有三种标示法,其中第三种就是色标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可以用15--20P,    2可用10P,不能用电阻的标色来分便电容,我有云母电容,标的颜色是:黑棕黑,容量1000P.

云母电容与电阻的色标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