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D980卡座维修求助

楼主(2022-11-27):
播放不转,倒带正常,之前偶尔能播放但声音小,有修过此机的朋友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型不清楚机械构造

一般查压带轮、主导轴、靠带轮等的运行状况

谢谢,此机较复杂

网友:
这个机芯可能2电机以上的机器,快进退可能是一个电机。走带是主电机。看看主电机转不转、

网友:
先把所有皮带换了,机芯润滑后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