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信 LED47T29GP LED电视机电路图

楼主(2022-11-27):
一台海信 LED47T29GP LED彩电背光亮无图像、有声音,手头无电路图,难以下手,求该机电路图。

网友A:
有电路图也没用,都是贴片件没法修,一般换主板或逻辑板,不行就是屏坏了,海信机屏坏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也没用,都是贴片件没法修,一般换主板或逻辑板,不行就是屏坏了,海信机屏坏的不少

谢谢!老电视其实修好了也没啥价值,只是想挑战一下,看看能否把问题找到,积累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