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出现了奇怪的现象,求教!

楼主(2022-11-28):
    DIY的收音机听了半年 ,最近出现了奇怪的现象,不知所措,请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是这么个情况:最近,CBM223P双联调台咔咔的响,我知道双联肯定有问题了,曾经在坛里也见过类似的帖子,感觉这种双联质量确实不咋地,很不耐用,修也没啥意义了,索性就直接换了一个。因为替换的双联与原来的双联外观有点不同(容量相同),换后发现覆盖不对,然后重新统调了一番。现在效果不错,覆盖正常了,灵敏度也更高了,中频没动。
    可是问题来了:846千周以上的电台,凡是强台,附近都有一个重复的声音,就像影子一样。比如说,846千周位置能听到860千周电台的声音,声音不是很大,然后调到860千周时,声音会更大。奇怪的是846千周以下的电台却没有这种现象,一切正常。这是为什么?哪边出问题了?

原来的双联:

替换的双联:

原

网友:
我遇到的一个特殊故障供参考:
我入手的941刻度与指针间或出现错位,开始正常,有时候639台的刻度正常,有时候出现在800多,想了很多原因,在此板块求助过,结果都对不上,最后拆下三联可变,打开塑料罩研究了一阵子,发现动片与转轴之间出现偶然滑移,就是说,有时候跟着转轴走,有时候出现停顿,转几次后有可能又跟上了,此故障随着调谐次数多了就越来越频繁,最后导致刻度一直偏差,就是说再也回不到装配时的定位位置了,经拆后对位再拧紧后一切正常了。
之前总以为动片与转轴之间是半圆缺口定位,后来才知道都不是,轴就是圆的,片套上略有接触力,最后靠定位的细金属棒把所有定片对齐再紧转轴上的螺母。从机械设计的角度看,这是不合理的,但若加工出内圆半圆孔,冲压时可能难度大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就是这个黄色外壳的双连,德生2P3套件里用的就是这个。我换了两个全新的都不 ...

“中频是用扫频仪精心调好的,没有问题”——用仪器调好,本身就是在制造问题!收音机的“三点统调”,低频端600k调天线线圈位置,高频端1400k调补偿微调电容,中间930k调中频,调中频的目的就是矫正可变电容制造误差造成的中间段跟踪不良。以前不少收音机厂家明明白白地在说明书上标准中频频率为“465k±3k/465k±4k/465k±5k”,您以为厂家是因为没有把中频准确调整在465k的能力或设备?

网友B:
首先,可变电容的故障通常就两种,一是绝缘膜磨穿短路,二是转轴与接地铜片接触不良,绝缘短路的故障现象大多是低于频段无台、无声或者整个频段无声,转轴接触不良的故障现象是同一调谐位置节目时有时无、调谐时异响,根据楼主描述的故障现象,基本可以确定是第二种故障。绝缘片磨穿的可变电容不值得修,但如果有完全相同的废可变电容,更换绝缘片也可以修复。转轴接地不良的故障用万用表R*1档可以快速判断,万用表一表笔接可变转轴柄、一表笔接主板地,然后转动转轴,指针始终指0或者最大读数在数欧姆以内的为正常,指针大幅度抖动的为损坏。对于转轴接地不良故障,维修方法比较简单,先快速反复旋转可变转轴数周,对于氧化的来说可能恢复接触质量;如果反复转动之后接触质量仍未恢复,那就需要打开可变透明罩、卸下背面4颗小铜螺母,焊脱接地片与主板,拿掉后端盖之后,擦拭转轴和接地片,然后试把端盖盖回去,看铜片是否紧贴转轴肩部,若中间有空隙则须调整接地片形状使其紧密贴合转轴,最后再安装好即可。修复可变电容之后不需要做任何调整,收音机即可恢复正常工作状态,比更换+调整所用时间更少。
更换可变电容之后出现的这种故障叫做“选择性差”,造成选择性差的原因可能是中周谐振频率不一致(1)、统调不良(2)、其中一只或几只中周品质因数下降或者根本不谐振(3),因为是在楼主更换可变电容之后才出现此故障,因此故障原因是2的可能性最大。不同的223p可变电容对应的中频频率并不相同,当收音机中放频率与可变电容的“特定中频”不一致,800~1200这段的统调跟踪是无论如何也调不好的,因此要排除此故障,可能还须改变中频频率,可变电容“修旧不如换新”的做法使收音机出现了新问题。223p可变电容设计的对应中频有455和465之分,实际由于存在客观的制造误差,最佳中频可能是450~460或者460~470,具体选什么中频频率,须多次调整才可以确定,确定最佳中频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小时,换个可变电容远没有楼主想得那么简单。

楼主:
替换的双联:

换

网友C:
这个东西毫无质量可言,买进口的吧,好点。

网友D:
告诉大家我的2P3套件里双联装上后也不行,在800~1200KHZ之间调谐咔咔响,换了一个很普通的双联好了(当然于原来的参数一致),不知是个案,还是2P3套件里提供的双联质量都不行。

网友E:
新换的确定和老的容量一样?

网友F:
有没有一种可能,微调电容调过头了,原来的外差变成了内差,产生了镜像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毫无质量可言,买进口的吧,好点。

进口的质量应该不错吧?师傅能给推荐一下吗?日本的米兹米、美上美,咋样?我在某鱼看到过,双联容量好像是150/80p,而我用的是140/60p的,不知是否配套?本振需要自己绕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告诉大家我的2P3套件里双联装上后也不行,在800~1200KHZ之间调谐咔咔响,换了一个很普通的双联好了(当然于 ...

是吧?这种双联质量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可变电容的故障通常就两种,一是绝缘膜磨穿短路,二是转轴与接地铜片接触不良,绝缘短路的故障现象大 ...

先给冰岛老师来个拥抱 ,感谢您的详细指导,分析得句句在理! 。没想到就这么个小收音机,随便换个零件,还惹出这么大的祸端,看来我的无线电水平,进步空间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换的确定和老的容量一样?

是的,两个双联标得容量都是140/60p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一种可能,微调电容调过头了,原来的外差变成了内差,产生了镜像干扰?

这就复杂了。。。

网友:
这个有点像是可变电容接触不良产生的,貌似灵敏度高了,其实是接触电阻会导致输入和输出之间发生耦合了,你可以试试将天线次级调一下两个线头,或者去买进口的四联等容电容改一下,本振联要串联一个130pF的电容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sakd9b24915
223P电容放久了也会不行的,特别是国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吧?这种双联质量就是不行。

这种双联一看就是四联的磨具“偷工减料”的产物,我是从来不用,包括德生套件里的都是这种东西,虽然没扔,也快扔了 ,某鱼有早期库存的那些质量也有质量不少不错的,进口的质量肯定好,应该有米兹米的,不知道是否刚好能直接替换……

网友A:
楼主说的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就是这个黄色外壳的双连,德生2P3套件里用的就是这个。我换了两个全新的都不行,都是调谐时发现一个电台有两个峰点,统调时把低端调好了,高端失谐,高端调好了,低端又失谐。中频是用扫频仪精心调好的,没有问题。最后实在没法就换了一个老式的白色外壳的223P,这才调好了。我怀疑这个黄色外壳的223P质量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