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二极管检波的学习和自我认识与理解(陆续整理)

楼主(2022-11-28):
           我对二极管检波的学习和自我认识与理解
  学习资料:
   1、网络下载的演示文稿,背景标有长江职业学院。
   2、高频电子线路(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3、固态高频电路(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业余爱好,自学过程中,在理解上难免会出现错误,理解不深透在所难免,欢迎有兴趣的坛友进来看看。
      二极管检波用起来较简单,但一时又很难理解透的二极管检波电路。
一、二极管检波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要检波?
      音频信号的信息传递是调制在高频信号上,调幅波的音频信号是通过高频信号的幅值(峰值)变化来传递的。高频信号的峰值变化就等于音频信号的变化,电台发射的信号、经过中频调谐回路输出的调制信号的正负峰值对“地”的幅值变化是对称的,所以载波信号包含着正负对“地”对称的两个音频信号,通过简单的低通滤波器无法从中频信号中滤出音频信号。

检波的作用是将上下对称的包络线的其中一个切除(大信号检波),或者将其中的一个包络线压缩(小信号检波),采用低通滤波器就能滤出音频信号。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或正向导通的非线性,就具有此功能。正向导通的非线性可以将其中的一个包络线压缩。
下图为小信号检波示意图,将下包络线压缩
     下图为小信号检波,由于上下两个包络线的幅值不同,可以通过低通滤波器滤除音频信号。

楼主:
二、对检波二极管的幅频特性的学习与理解
      1、二极管定量分析计算公式
二极管幅频特性计算(图4).jpg
伏安特性理论计算(图5).jpg
2、二极管定性的物理模型。
   模型之一: 死区和导通电压

  死区:锗管Utb=0.1
         硅管 Utb=0.5
   导通电压   锗管        UD=0.2 或(0.1-0.3)
              硅管   UD=0.7或(0.6-0.8)
个人进一步理解:此物理模型应该是整流模型,输出电流较大,不适合于小信号检波模型。
根据二极管输入曲线计算公式计算结果,“死区”不绝对,所谓“死区”和“导通电压”是相对与纵坐标的电流范围而言的,不同的电流范围,对应着不同的“死区”和“导通电压”。

例如,根据二极管的伏安特性的计算方程计算,选取纵坐标的电流0—10uA,0—100uA,0—1000uA,Rbb选取100欧姆,Is选取10uA,见下图:
从三幅图中可看出:
1、 0—10uA的死区电压Utb=0,导通电压Ud约5毫伏
2、 0—100uA的死区电压Utb=30mV,导通电压Ud约50毫伏
3、 0—1000uA的死区电压Utb=80mV,导通电压Ud约120毫伏

网友:
很好,收藏了,有没有大神测试一下矿石检波器的IV特性?

网友:
补充一下:当UD远远大于UT(0.026V,室温下)时,e指数后面的1可以省略,这时曲线近似呈e指数增长。

网友A:
1985年参加无线电培训班,学习黑白电视机维修,线路图原理基本都能弄明白,就是音频部分比例鉴频器搞不太明白,问培训老师说利用二极管非线性,继续问老师说他也不能钻进二极管里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985年参加无线电培训班,学习黑白电视机维修,线路图原理基本都能弄明白,就是音频部分比例鉴频器搞不太明 ...

这培训老师也是半瓶子的水平。“比例鉴频”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移相-叠加——FM-AM变换,第二部分是二极管大信号AM检波。大信号检波的原理,几十年前讲解收音机的书上就简明扼要地说清楚了,只有4个字:一分为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培训老师也是半瓶子的水平。“比例鉴频”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移相-叠加——FM-AM变换,第二部分是二 ...

谢谢指点。。。。

网友:
不懂,但是感觉不错。

网友:
楼主说的非常好!物理模型的建立,都是根据外在条件的设定为前提的。比如说一只硅PN结的死区电压为0.5V时,是根据流过PN结的电流等于或小于微安量级来说的。实际上,即使是硅PN结的正向电压为零,仍然有电流流过PN结,只不过正向通过PN结的电流与反向通过PN结的电流是平衡的。

网友:
硅PN结的死区电压为0.5V,这个结论在通常应用时,是完全正确的。在硅PN结作为整流器件时,这个结论可以说完全没有误差。

网友:
PN结中的电流有两种:扩散电流和漂移电流,漂移电流比较好理解,说是载流子在电场下的定向运动;而扩散电流就比较神奇,说是电子从浓度高的地方向浓度低的地方扩散,跟电场无关,这应该是肖克莱发明的。

网友:
搬个小板凳来听老师讲课。

楼主:
    模型之二:将其幅频特性简化后的三个模型
三个模型中,二极管的折线近似模型最接近实际,以UD为折点。
进一步理解,如何选取折线?
选法之一见下图:
选法之二:

网友:
比如,如何测量稳压管的动态电阻

楼主:
       三、对检波的学习与理解
1、大信号检波
      何为大信号检波,个人理解应该是能够把其中的包络线切除吧,还是输出电压使二极管产生负偏压?
大信号检波需要多大的输入电压?

(1)物理模型
大信号检波的物理模型:
输出电压U0=Udm×cosθ-Udz,为了使输出电压更大一些,可以加正偏压等于死去电压Udz,对交流来讲,实现Udz=0,物理模型见下图:
加偏压大信号检波(图16).jpg

(2)技术指标:
①电压传输系数  Kd=cosθ
②输入阻抗Ri≈R/2,输入阻抗约等于负载电阻的一半。
③失真
  A非线性失真:
折线的物理模型是近似的描述,折线的斜率是随导通电压的大小而变化,造成包络线的正负半周不对称,产生失真。
我不能理解的论述:检波器的输出电压是二极管的反向偏压,具有负反馈作用。输出电压越大,负反馈越强,非线性失真越小。

B惰性失真:
  低通滤波器RC的时间常数过大,可产生惰性失真,由于放电过慢,会把载波的负半周的一部分切割掉一部分,见下图物理模型。
消除惰性失真的计算公式:
式中ωmax是音频最大角频率,ma是载波调制系数,通常为0.3,R选取越大,则C需要选取越小。
C、负峰切割失真:
   当交流负载过小于直流负载时,容易产生负峰切割失真,见下图物理模型
负峰切割失真示意图(图20).jpg
检波的负载直流负载R和交流负载RL,不产生负峰切割需满足下列条件
从上式中可算出:当调制系数等于0.3时,满足 RL:R>3:7,不出现负峰切割。
大信号检波的需多大电压?
从物理模型看,所需电压值没有一个定值,只是随着输入电压的减小,电压传输系数越来越小,当“死区”电压为零时,即使输入电压很小,也可认为大信号检波。不过输入电压越小,rd越大,导通角θ就越大,电压传输系数Kd就越小。当rd=R时,Kd=0,已无电压输出。为了增大电压传输系数,可以增大负载电阻R,所以有些高阻探头负载电阻的选取几百千欧姆,甚至1兆欧姆,由于负载电阻很大,对于锗检波管的死区可以认为是零,完全可以不加偏置电压,可以检波出几毫伏的输入电压

    下图是对一只2AP9的实际测量,当输出电流选取0—10微安时,死区电压基本为零。rd的平均值80mV/10uA=8KΩ,若负载电阻选取200 KΩ,电压传输系数还是很高的。理论计算是把反向饱和电流认为等于0,实际不等于零,所以高阻检波探头,需要反向饱和电流小于锗检波二极管

网友C:
楼主这样的深入研究二极管,可以作为正规教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的深入研究二极管,可以作为正规教材使用。

谢谢超版的鼓励!

楼主:
2、小信号检波
      何为小信号检波,本人认为是把其中一个包络线被压缩的检波,小信号检波条件给二极管加一定的偏流。无输入信号时,负载电阻上具有一定的偏压。
小信号检波时物理模型见下图:
检波小信号电流输出(图23).jpg

     小信号检波技术指标
     输出电压增量 U0= 1/2×b2×U2×R
     从上式中看出,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输入电压为等幅波时,小信号的电压传输系数Kd=0.5×b2×Uim×R
     输入电压为调幅波时,小信号的电压传输系数Kd=×b2×Uim×R
     从上式中可看出,小信号的传输系数Kd不是固定的,跟输入电压Uim成正比。
     失真系数Kf=1/4×Ma
     可看出调制系数ma越大,失真越大。
     小信号检波效率低,失真大。
     小信号的带有RC滤波电路的物理模型我没有找到,自我认为小信号检波既然是全程导通,所以输入电压会始终比滤波输出电压高,所以,检波二极管不但要给电容充电,还能使电容放电,所以放电电阻不只是负载电阻。下图为猜测物理模型。
小信号充放电模型(图24).jpg

      根据大信号检波和小信号的电压传输系数的公式可看出:要想提高电压传输系数的有效途径是提高负载电阻,首先要把交流负载电阻提上来,这样才能在提高直流负载电阻时,才能不会导致负峰切割失真。负载电阻提高后,减轻了中放的功率输出,可以提高检波前面中周次级的匝数来提高检波输入电压,来进一步增大小信号的电压传输系数。
     中周TTF-2-3的匝数比46/13=3.54,中周TTF-2-9的匝数比48/25=1.92,两只检波前的中周匝数比差距是很大的。所以,两中周应配备不同的负载电阻,才能发挥出各自的最佳工作状态。

楼主:
3、对一款实际检波电路的认识与理解
       实际电路中的既有小信号检波又有大信号检波的混合检波
      所谓混合检波是既有小信号检波又有大信号检波,实际上“死区”不死,所以,只要给二极管加上正偏压,二极管就会产生偏流,直流负载电阻上对地电压就不会是0,随着检波输入电压增大,输出电压U0就会逐渐变大,会使二极管由正偏变为反偏,当二极管由正偏变为反偏时,检波就由小信号检波变为大信号检波。
      在实际应用电路中,为了配合AGC,通常把二极管正向直流接地,反向对二极管和直流负载电阻加上负偏压,对于二极管来讲相当于加正偏。
分析一下下图实际电路:
     假如调整一中放BG2静态电流0.5毫安,则A点对地电压等于0.5mA×5.1kΩ=-0.255伏,B点电压约0.255+0.2=-0.45伏,C点电压估算,检波负载电阻4.7k和二极管正向导通并联,所以通过5.1k的电流等于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加通过4.7k的电流。估算5.1k电阻两端电压-0.34伏,0.34/5.1k=67微安,通过4,7k的电流0.11伏/4.7k=23微安,67-23=44微安,估算通过二极管的电流为44微安,夹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0.11伏,能否得到44微安的电流,实际测量一只2AP9,还真差不多。
        检波二极管的偏压工作点电压(C点电压)会随检波输出电压由负电压逐渐变成正电压。对于二极管的偏压来讲,会由正偏压逐渐变成负偏压。随着输入信号的增大,导通角在逐渐的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