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吸锡器密封坏了简易修复

楼主(2022-11-28):
小孙子不吭不响,帮倒忙清理吸锡器,把密封给清理没了一个怎么简易修复。用纸壳饺了几个套上不行,谢谢。

网友A:
测一下直径,买几个不就好了

网友B:
吸锡器要定时清理,筒壁要经常刮刮,涂点凡士林,我那支塑料的用了几十年了还能用,
就是塑料外壳老化裂开了,我用胶带给缠了一下依然能用
如果件掉了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直径,买几个不就好了

O(∩_∩)O哈哈~谢谢,想着简单看能不能凑合,水管纸壳做密封很方便,tb看看去。是橡胶圈,密封件就有卖的不一定t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锡器要定时清理,筒壁要经常刮刮,涂点凡士林,我那支塑料的用了几十年了还能用,
就是塑料外壳老化裂开 ...

吸锡器也要经常清理,不常用,没搭理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O(∩_∩)O哈哈~谢谢,想着简单看能不能凑合,水管纸壳做密封很方便,tb看看去。

刚买了一件(10个)氟胶O型密封圈,红包抵扣后等于0元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买了一件(10个)氟胶O型密封圈,红包抵扣后等于0元购。

看比较贵,准备上街看看,不知道开门不开,我在瞧瞧。

楼主:
已经在tb下单,再次谢谢

楼主:
下单由于疫情不能发货,所以在请教一个密封圈尺寸选择,实际千分尺测量吸锡器筒子内径23mm,宽3.2mm,选择o型圈32*3.1合适不合适,看旧密封圈只有22.5mm.

网友:
如果密封圈外径小了,可以在密封圈卡槽内用维修水管的生料带

网友D:
如果密封圈外径小了,可以在密封圈卡槽内用维修水管的生料带缠绕适当的厚度,再套入密封圈就可以了。(手机看帖上面的帖子不能编辑)

网友E:
某宝上买个新的也才十多元,还包邮。
有的时候买个密封圈反而还划不来。

网友F:
你小孙子虽然帮了倒忙, 但这份心意还是值得赞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密封圈外径小了,可以在密封圈卡槽内用维修水管的生料带缠绕适当的厚度,再套入密封圈就可以了。(手机 ...

谢谢,好主意,两道密封圈第一个不知道已经坏了还是给洗没了。少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宝上买个新的也才十多元,还包邮。
有的时候买个密封圈反而还划不来。

密封圈找了一个包邮的2.9元20个,不知道密封圈尺寸是小于内径还是大于或等于内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小孙子虽然帮了倒忙, 但这份心意还是值得赞一个的

是的,喜欢探索喜欢体验未知,也可能第一个密封圈已经坏掉了。谢谢

网友G:
吸锡器不能用了,可以用签字笔外壳吹锡,一样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吸锡器不能用了,可以用签字笔外壳吹锡,一样好用

好办法,材料方便顺手,可以试试。感谢,

网友H:
我的吸锡电烙铁吸筒里的密封圈损坏了,用汽车内胎自己剪了一个勉强能用,但橡胶似乎不耐烫,用不了几下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吸锡电烙铁吸筒里的密封圈损坏了,用汽车内胎自己剪了一个勉强能用,但橡胶似乎不耐烫,用不了几下就不 ...

用汽车内胎也不错,吸锡电烙铁温度高,塑料桶的温度低些吧,使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密封圈外径小了,可以在密封圈卡槽内用维修水管的生料带

密封圈迟迟不能发货,用生胶带救急拆了一个运放。

楼主:
已收到20个和原装大小一样,安上效果和原来一样了。简子用坏密封圈也用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