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13135p制作的40m接收机

楼主(2022-11-28):
MC13135内含二次变频电路(包括mc3362),相当于两片ne612,且性能要比ne612要好,主要增益高噪音小,电路也简单容易制作。另外mc13135与mc3362价格非常便宜一个3元一个1.2元。

MC13135适合于VHF单片接收系统,或采用更低中频的三次变频接收系统。主要应用于无绳电话、短距离的无线数据链接、无线对讲机、陆地移动电话、业余无线电接收机、婴儿监视报警系统。其主要特性如下:
·包含从天线输入至音频输出的二次变频全部电路
·输入频率范围达200MHz
·电压缓冲器RSSI具有70dB的可用范围
·低功耗(在VCC=4.0V,耗电典型值仅为3.9mA)
·低工作电压:2.0—6.0V(可用两节镍镉电池供电)
·低阻抗音频输出(≤25Ω)
·低功耗(3.5mA典型值)
·VHF第一放大级可选择晶体或VCO方式。独立的调谐变容二极管
·第一缓冲放大级可驱动CMOS锁相环PLL合成器
·DIP24和SO-24L两种封装形式
·少量的外接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0.245MHz的晶振在哪买的?我在淘宝上搜了一些,店家都说没有货。

另外,能否给出你这个调幅电路 ...

第一本振1、2脚色码电感10uH图纸我在画。中放和功放集成块是LA1600与TA7368,使用一节锂电。一中频10.7M晶体滤波器和陶瓷滤波器都可以用,图片是二中频455陶瓷滤波器。10.245M晶体有买的。

楼主:
多圈电位器的制作。

网友:
非常好,手里正好有3362,照图做个

网友B:
如果用4M晶振,3362的21,22脚之间电感是否需要加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4M晶振,3362的21,22脚之间电感是否需要加大?谢谢

20uH再调整电容,用频率计放3脚观察。7.000M+4M==11.000MHz,7.100M+4M==11.100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20uH再调整电容,用频率计放3脚观察。7.000M+4M==11.000MHz,7.100M+4M==11.100MHz。

感谢,感谢,手里只有4M晶振,试试这个好电路。

网友:
频率计应该放MC3362的20脚观察吧,13135P是3脚吧

网友:
效果真好,能不能录一段ssb听听

网友C:
请问能收ssb和cw信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能收ssb和cw信号么?

对的就是SSB和CW信号,10MHz以下是下边带LSB和CW信号。

网友D:
不懂就问,这个是接收的啥啊  ,咋像电视里 发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就问,这个是接收的啥啊  ,咋像电视里 发的声音

收的是业余无线电的cw电报信号,也叫摩尔斯电码。

网友B:
楼主再增加点发射电路,就变成收发机

网友:
做的很好,,,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再增加点发射电路,就变成收发机

发射不急慢慢来,先把接收搞好。要稳定的选频可以引入PLL锁相环电路,这个可以把forty2的PLL电路搬过来使用,这个我做过效果非常好,频率范围7.000M到7.300M(中频4.9152M)非常稳定。全套资料我都有,包括单片机烧入文件。

网友:
这电位器真是骚操作,直接买个长柄的,装个帽子不就好了

网友E:
NE602从来没做成功过,准备试试楼主的MC3362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NE602从来没做成功过,准备试试楼主的MC3362方案

用MC3362是电感调谐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频率飘的很厉害,真做的话还是用MC3362的改进版MC13135使用晶振来调谐,灵敏度高噪音小稳定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4个4.5192的晶振是为了极窄的带宽吗?

对窄带中频滤波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MC3362是电感调谐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频率飘的很厉害,真做的话还是用MC3362的改进版MC13135使用晶振 ...

楼主用MC13135,把4.9的晶振换用4MHZ的,需要调整那些元件??

网友C:
一直没弄懂这个多少米和频率之间的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弄懂这个多少米和频率之间的关系

看来是一时没转过来弯
代楼主回复,电波传播速度=299792458米/秒
电波传播速度÷频率=波长
299792458米/秒÷7000000Hz≈42.8米;
常用化简算法,300÷7≈42.8(米)
无线电爱好者习惯用"米"(波长),指的是某个频段,比如:160m(1.8MHz)、40m(7MHz)、20m(14MHz)、10m(30MHz)、2m(150MHz)、0.7m(40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是一时没转过来弯
代楼主回复,电波传播速度=299792458米/秒
电波传播速度÷频率=波长

谢谢,这下弄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MC13135,把4.9的晶振换用4MHZ的,需要调整那些元件??

用4MHz晶振的话前面两个晶振用11.0592MHz。11.0592-4=7.0592再下拉到11.0100-4=7.0100,也就是调谐范围在7.0100MHz到7.0592MHz。BFO晶振也用4MHz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4MHz晶振的话前面两个晶振用11.0592MHz。11.0592-4=7.0592再下拉到11.0100-4=7.0100,也就是调谐范围在 ...

好的,谢谢。

网友:
太棒了一点噪音都没有,之前有MC3363的板翻找了一下没见,手痒又要买

网友A:
很有意思的制作。不过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前辈。

1、MC13135的23/24脚之间自带一个变容二极管,不知道是否可以用在VFO或者BFO中?

2、似乎本设计的主要增益是在LM386完成。这个设计主要利用了MC13135的前面两级混频器,但是根据手册,这两个混频器的增益分别是12dB和13dB,合起来不超过26dB,最终应该会导致可接收最小信号不够低(本底噪声不错,但是增益不够)。

3、我觉得CW中用的摩尔斯码,有点像是数字通信中的ASK调制:要发送1,就是发送一个固定频率的载波出去,0则不发射任何信号。只是这里的1有了长短上的区别,分别对应 点 . 和 划 - ,而它们之间的间隔就是0 (不发射载波)。所以,我想到了下面这个方案,也许可以充分利用MC13135的特点把性能做到更好:
  (1) 在BFO那里混频的时候,把输出变成低中频(455KHz也许也可以,,如果前面的4.9152MHz 窄带Roofing filter已经把带外信号全部滤掉了),
  (2) 将7脚输出通过一个中频带同滤波器(比如455KHz)之后连接到9脚做限幅放大
  (3) 调整13脚的Quad Detection Coil的中心频率到之前选定7脚中频频率
  (4) 如此,17脚输出的解调音频信号将分别是高低电平:高对应有收到摩尔斯码的载波,低对应没有收到任何载波
  (5) 利用14/15/16脚构成的差分运放,将17脚的模拟电压变成数字0-1信号。具体如下:
  (6) 将17脚信号连接到15脚,
  (7) 在14脚通过电阻分压从VCC那里取得一个参考电压(比如 0.1 * Vcc,具体需要调试),来区分17脚有载波和无载波两种情况
  (8) 此时,有收到CW载波时,16脚应该输出稳定的高电平,无收到CW信号时,16脚稳定输出低电平
  (9) 16脚的电压可以用来控制一个LED以及/或者一个声音控制开关:为高时点亮且输出 di的声音,为低时灭且不输出任何声音

   这种方案的好处是:1、充分利用了限幅放大器的增益(110dB),也充分利用了MC13135的标称灵敏度潜力 1uV。  2、听到的摩尔斯码声音强度是恒定的,因为声音是本地震荡产生,而不是由拍频得到。 3、只要收到的CW信号强度超过一个最低门限,那么就一定能很清晰的接收(类似与FM广播)。

   我没有研究过FM解调,对这里面的鉴频工作原理不太确定。根据手册,455KHz的中频,频偏1KHz,会在17脚输出约200mV的电压。CW信号可能频偏在500Hz 到1KHz,也许够用。

   当然,这是我想象出来的,并没有实做。不知前辈认为该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意思的制作。不过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前辈。

1、MC13135的23/24脚之间自带一个变容二极管,不知 ...

内部带的变容二极管应该可以用,增益不够的话可以前面加一级高放,或带通滤波器前面加一级放大,增益如果搞的太高还要加AGC,否则强信号要过载。你把FM这部分用起来,办法是蛮好,不过要试的,就是CW好用那么SSB肯定不好用了,你有空试试吧。

楼主:
这个是用LC振荡的接收器(芯片MC3362)采用内差式,即振荡频率加中频频率等于接收频率,有点飘 。最好加个频率计随时调整。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发射不急慢慢来,先把接收搞好。要稳定的选频可以引入PLL锁相环电路,这个可以把forty2的PLL电路搬过来使 ...

👍楼主呼号是多少?我是BG7YYN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呼号是多少?我是BG7YYN

我呼号BG4FTQ

楼主:
使用DL4YH3F50M频率计可以任意设置中频,使频率调谐变的非常方便。

网友:
学习一下接收机,mc这颗芯片我感觉有块板子上有一颗

网友I:
搞个328P+SI5351的震荡频率控制这个,应该比调整晶体来的更好使一些。不知道可行?没研究过这个MC13135的芯片,有比较好的中文资料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搞个328P+SI5351的震荡频率控制这个,应该比调整晶体来的更好使一些。不知道可行?没研究过这个MC13135 ...

这样搞肯定好,业余频段80m,40m,20m,10m,6m都有了,天线输入带通用宽带的。MC131351脚进振荡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搞肯定好,业余频段80m,40m,20m,10m,6m都有了,天线输入带通用宽带的。MC131351脚进振荡频率就可以了 ...

高频段滤波器有点难。

网友:
这个做的真好,不过对于SSB来说,重点还是晶体滤波器
不知道这个电路收SSB效果如何?
还有,MC13135的第一混频器输出阻抗330Ω,第二混频器输入阻抗4KΩ,滤波器不做阻抗匹配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为了这个制作,刚刚买了5个mc13135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这个制作,刚刚买了5个mc13135p

不错5个有的玩了。 图片是高灵敏度的两次变频调幅收音机。

网友:
主要是看到你试验MC3362频飘,感觉还是mc13135比较好,果然放弃3362,准备采用13135p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错5个有的玩了。 图片是高灵敏度的两次变频调幅收音机。

这个10.245MHz的晶振在哪买的?我在淘宝上搜了一些,店家都说没有货。

另外,能否给出你这个调幅电路的电路图?我大约看到在MC13135之后还有两个集成块,猜想可能一个是LA1600之类的调幅芯片,一个是功放芯片。还有,根据器件,猜想一中频可能是10.7MHz, 二中频可能是455KHz,但是没有看明白第一混频器(或者第一本振)的实现方案,以及455KHz中频滤波器在哪。

MC13135有RSSI强度输出,只不过是对数关系,不知道能否直接用来做调幅解调(而不用其它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本振1、2脚色码电感10uH图纸我在画。中放和功放集成块是LA1600与TA7368,使用一节锂电。一中频10.7M ...

谢谢分享。这家的确有卖。

另外也分享一下我的CW接收测试计划,关于前面提到的、用MC13135里面限幅放大和FM鉴频那一块也用起来的方案,欢迎指正。

我准备用17.7344MHz晶振做本振,10.7MHz晶振做第一中频(窄带滤波),10.245MHz做第二本振,455KHz做第二中频,然后在输入到MC13135做后续处理。

当然,坏处是RF只能覆盖到7.034MHz,不过作为原理性验证,应该问题不大。正如前面有网友提到,可以用si5351来做本振。

另外,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我看到有10.7386MHz的晶振,我在想:能否用它做第二本振,再想办法往下拉一些,争取把第二中频放到20KHz以内,这样就可以跟手机或者电脑的声卡输入做对接。这里我不是想做宽带DSP接收,而纯粹是想看看CW信号在电脑端处理的时候,能达到什么样的极限,正如我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提到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另外,我在搜索这方面工作的时候,发现老外特别强调动态范围,而我看到MC13135似乎这方面似乎并不强(可能跟NE602差不多)。也许,当上面的原理性验证通过之后,可以进一步用二极管环形混频器+Si5351做第一级混频器来扩展动态范围,然后MC13135就空出一个混频器,可以用来做发射那一块。听起来似乎挺好的,

网友:
用这个电路接收单边带,用什么样的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MC3362是电感调谐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频率飘的很厉害,真做的话还是用MC3362的改进版MC13135使用晶振 ...

是不是MC3362要配合PLL,才好用?准备点芯片来玩发现MC3362价格便宜卖家也多。

网友:
楼主牛,制作出来的都是精品。大家仿制出来,建个微信群,没事可以嘀嘀哒哒一下

网友:
买了5个13135,刚到货

网友A(2023-01-27):
引用 网友A:
很有意思的制作。不过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前辈。

1、MC13135的23/24脚之间自带一个变容二极管,不知 ...

趁春节假期,过去三天我对上面这个帖子的想法进行了验证,结论是可行。实验室测试效果不错,但还没有实际接天线测试。

基本上是按照上面的思路做的。但是,知易行难,中间遇到不少问题。比如怎么利用示波器上的信号发生器来模拟CW信号,如果绕过手中元器件不齐的限制,晶振不起振等各种问题,所幸一一解决。目前但还遗留三个部分没有做:一个是可变本振,二个是10.7MHz的窄带滤波器,最后是用方波信号控制一个555振荡器发出声音。

最终效果,用灵敏度来估算,可能在0.1uV左右。信号发生器最低输出20mV,我用一个1M欧固定电阻再穿一个50K可变电阻进行分压,打到最低分压处,从波形上仍然可以看到检测出来的信号,当输出波形调到30mV时,波形就相当好了。比较器输出交给一个发光二极管,可以随调制信号同步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趁春节假期,过去三天我对上面这个帖子的想法进行了验证,结论是可行。实验室测试效果不错,但还没有实 ...

很好的实验,继续加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好的实验,继续加油!

谢谢前辈的鼓励!

探索会继续下去。围绕这类窄带调频芯片,其实我还有好几个想法希望去尝试和验证,只是由于时间关系,只能慢慢来,拖到明年春节都有可能 。

感觉实跟纯理论或者自己臆想差别的确很大。有时候,理论上你懂的东西,或者你觉得可以工作的东西,实际中是不是这个样子,能不能工作,都不一定。当然这个过程也能够让我对问题有更本质的认识,学得更透彻一些。

举例来说。这次验证,两个基于晶振的本振电路,原理上基于考毕兹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结构,但是第一次在搭电路的时候,就没有起振。晚上的时候就去想问题在哪里。然后发现有些电路图(基于MC3362的)中,晶振的某一端是接电源正极,而我参考的电路图是接地。于是特意研究了一番芯片内部的原理图,包括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的工作原理,发现其实两个都可以。一个是因为对于高频信号来说,电源和地本身就可以看作是短路的,另外,从晶振的等效电路模型来说,直流是开路的,三个,芯片内部的那个三极管已经加了偏置。

然后这个过程中,发现那两个电容的取值,尤其是比例,可能是没有起振的原因,因为两个电容的比值,决定了反馈信号的强度,如果反馈不够,自然无法振荡起来。我当时手上没有跟参考电路一样容量的电容,只是大致取的。于是第二天抽空继续弄,选取了两个新的电容值,用第一本振做验证,结果从第三脚就能观察到本振信号了。

还有好几个例子,比如鉴频线圈的处理,鉴频输出信号后的低通滤波电容器的处理,比较器等等,其中有一次我一度认为是自己带电调整元器件导致芯片某部分坏掉了,然后换了另外一个芯片重新测试,发现是其它一个未知的问题, 并不是芯片的问题。

总的来说,这次实验成功失败是对半开。成功是说,用限幅放大器+鉴频器检测CW摩尔斯码是可行的,效果可以做得很好。失败是说,这只是一个实验,离实用还有差距(除了有几个模块没有完成之外,对于弱信号的处理也是不完善的)。

关于后续,我觉得还是会往单片机+Si5351+ADC采样到数字域处理的方向转。原因很多,就不赘述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第一本振1、2脚色码电感10uH图纸我在画。中放和功放集成块是LA1600与TA7368,使用一节锂电。一中频10.7M ...

建议晶体振子的购买,找有品牌保证的产品比较理想,我是在淘宝上搜索“YXC扬兴”,原来他有个专卖网店的,可能疫情的关系关门了,但其他店家可以找到,这是其中的一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5#detail

YXC产品的特点,是参数一致性比较好,负载电容的离散不大,起振可靠性较高。原来专卖店是提供负载电容参数的,现在代销店一般不提供,遗憾。

对手里的一批晶体做了测试,这是8MHz晶体的测试截图,其中序号3~41的是杂牌,序号42~59的是YXC。列N的C2:C3是并联在晶体两端的分压电容值之比,列O是实测负载值:

可见YXC的负载电容值比较一致(标称是20pF),C2:C3值也有一定的规律。比较起来,杂牌中的序号37在5V下不稳定,提高到8V才行。相对来说,激励功率的离散都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晶体振子的购买,找有品牌保证的产品比较理想,我是在淘宝上搜索“YXC扬兴”,原来他有个专卖网店 ...

老法师的建议很好,我关注了。

网友K:
过年画了一块板子,有需要的自己去打板玩。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过年画了一块板子,有需要的自己去打板玩。

画的真好!只是那两个中周不知道是什么数据。

网友:
有时间做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画的真好!只是那两个中周不知道是什么数据。

线圈数据电路图上有。

网友M:
请问楼主如果接收14270MC,晶振应该怎样配?

网友N:
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航空波段接收机的实用电路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如果接收14270MC,晶振应该怎样配?

14.270M晶振很难配,一般都是用电感或PLL来控制频率。如果只用14.270M这个频率,可以用NE602做一个零中频电路用三个14.318M的晶振并联串两个10uH的电感再串一个20P的变容管来控制频率,频率范围约在14.260M到14.290M。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航空波段接收机的实用电路推荐。

  航空通信使用甚高频118-135.975MHz的AM信号,如果机器没有屏显的话很难调谐到,因为它不是连续的像广播信号一样。机器做起来麻烦,听起来也不舒服。一般可以用调频机集成块把振荡频率调高将10.7M中频信号送入到调幅集成块进行两次变频得到455K中频通过检波后去功放集成块。可以用两片CD2003和一片TA7368。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圈数据电路图上有。

谢谢了!自己水平有限好多地方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过年画了一块板子,有需要的自己去打板玩。

发个电路图,大家就看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如果接收14270MC,晶振应该怎样配?

给你找到了两种可以用于14.270M的晶振,VFO用22MHz中频滤波7.68MHZ。22M-7.68M=14.32M,22M晶体频率向下拉应该可以用了。

网友M:
谢谢热心的楼主,现在收听广播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搞这个好玩,我在学习中准备装个玩玩,如有不懂之处还望楼主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热心的楼主,现在收听广播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搞这个好玩,我在学习中准备装个玩玩,如有不懂之处还望楼 ...

我用两只22.1184MHz的晶振10uH电感,20P微调电容,(用20P的变容管)调谐范围很大。22.360-7.68=14.68M,21.552-7.68=13.872M,14M基本全覆盖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A:
谢谢前辈的鼓励!

探索会继续下去。围绕这类窄带调频芯片,其实我还有好几个想法希望去尝试和验证,只 ...

你的实验说MC13135限幅放大器+鉴频器接收CW是成功的,请问1中频2中频频率是多少?限幅放大器放大的2中频频率是多少?学习你的探索精神。

网友M:
谢谢楼主,7.68晶振不好买,淘宝只有7.37晶振能否代替?另外楼主开头给岀的三张电路图,头两张好像(包括楼主试验的机子)不是二次变频,没看到二中放可接收效果非常好。

网友P: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7.68晶振不好买,淘宝只有7.37晶振能否代替?另外楼主开头给岀的三张电路图,头两张好像(包括楼 ...

两张图都是一次变频的,后一张图是该集成块的原应用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7.68晶振不好买,淘宝只有7.37晶振能否代替?另外楼主开头给岀的三张电路图,头两张好像(包括楼 ...

搜7.68M晶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退休没事在家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休没事在家玩玩。

你基础好,我一直以来就是自己看书,自己琢磨。和坛内各位大师相差很远,近期因为有事忙没心情玩这些,只是有空在论坛发表一下不及边的话题,祝你玩得开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7.68M晶振就可以了。

淘宝找到了这家当时就下单买了10只。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的实验说MC13135限幅放大器+鉴频器接收CW是成功的,请问1中频2中频频率是多少?限幅放大器放大的2中频 ...

IF1=10.7MHz,
IF2=455KHz
那个正交线圈用的是一个收音机套件里面的中周,自带电容,谐振点估计在455KHz

原理上是可行的,但还没有实际测试,缺了一些部分。目前正在弄基于晶振的窄带滤波

网友:
我在学习基于晶振的窄带滤波器,发现里面还是有一些门道的。

请问前辈设计的这个4.9152MHz的窄带滤波器时,有没有去测量晶振的参数,比如串联等效电感Ls, 等效电容Cs, 电阻Rs, 并联等效电容Cp?

不同的晶振,这些参数不同,所采用的电容值Ck也会不同,否则最终滤波器的通带波纹和边带滚降曲线跟预想的会很不一样。

另外,基于晶振的滤波器,我大致看到有三种,精典的Ladder梯形网络解构,Cohn结构,还有Cohn的改进型QER解构。前辈用到的属于Cohn结构,据说当带宽比较大时,通带内的波纹抖动也会比较大,所以最近的一些设计采用了QER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圈电位器的制作。

老师你好;配件都巳买齐,就差电位器还没买,这种多圈电位器没有型号希望老师能给推荐一下买什么型号的好用,谢谢!

楼主:
用这种多圈电位器。

网友M(2023-05-22):
引用 楼主:
不错5个有的玩了。 图片是高灵敏度的两次变频调幅收音机。

再次请教老师您制作的高灵敏度的两次变频调幅收音机能否提供电路图和制作要点。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再次请教老师您制作的高灵敏度的两次变频调幅收音机能否提供电路图和制作要点。谢谢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51090&extra=
两次变频机的图纸,振荡处的电容要选用温飘小的电容。其他都没什么要求。

网友(2023-09-03):
引用 楼主:
发射不急慢慢来,先把接收搞好。要稳定的选频可以引入PLL锁相环电路,这个可以把forty2的PLL电路搬过来使 ...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这个频合的程序呢?看了下,感觉移植到收音机上面比普通频合控制效果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