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空气双联不同步,如何调整

楼主(2022-11-28):
求教,空气双联不同步,如何调整

网友A:
调节动片最外面的莲花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节动片最外面的莲花瓣

把空气联两联调节同步后,装机后还要重新调节频率跟踪同步。等于前面的调节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如果不是调谐高放,要绝对的同步意思不大,不然如同楼上所说还要调整跟踪,花片一调节肯定由不同步了

网友:
实际上即便就是调谐高放,就算是可变这个点是同步的,但是因为两个调谐回路的分布参数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更多的方法是采用补偿的方法达到同步,所以追求绝对的同步确实意义不大,误差不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不同步,这个问的有点没头没脑,物理的还是电气调整的,良好的提问是获得正确答案的一半

可变容量不平行,转动时增加值不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变容量不平行,转动时增加值不等

这是的把问题捋清楚。

等容的吗?
差异有多少?

片子是否有变形,不等距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的把问题捋清楚。

等容的吗?

等容,调频

网友:
唉,行吧。不问了。

如果差异小的话就这样,片子有变形就调片子。

网友D:
对可变电容进行整形,到尽力而为之,用补偿电容进行跟踪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可变电容进行整形,到尽力而为之,用补偿电容进行跟踪调整。

谢谢各位老师,旧空联问题就是多,接触不良,容量变化突变,变化不均匀。哪位老师有能用的四联调频调幅空联,给个链接。

网友:
在超外差收音机中,双联花片主要是用于三点之间空挡区的统调误差(降低S曲线最高点、鼓肚);
在信号发生器、其它电子仪器中,用于调节线性刻度的准确性(对线性频率电容)或对数频率刻度的准确性;
在来复再生机中,基本不需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