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水表电池等问题

楼主(2022-11-29):
听说表里的电池可以用几十年,这个是什么电池这么耐用?是不是间断与控制中心联系而其他时间不工作?比如几天才联系一次?水表一般都在地面以下而且离水公司的距离很远,这信号是什么功率和频率这么强?

网友:
楼主的问题槽点多多

1、智能水表煤气表的电池有 ER、CR、BR 三种,

ER 是锂亚硫酰氯电池,得名于其正极暨电解液亚硫酰氯(SOCl2),负极金属锂

BR 是锂氟化碳电池,同样得名于正极氟化碳,负极金属锂

CR 就是锂锰电池,和我们用的干电池(锌锰电池)类似,正极都是二氧化锰,负极从金属锌换成金属锂

2、不可能用几十年,厂家承诺的存放寿命都是 10 年(ER、BR 和 CR 电池)。一些坛友购置的八九十年代的二手仪表中有上述电池做记忆电池的,大概率掉电(导致校准数据丢失)甚至漏液损坏(亚硫酰氯腐蚀性很强)。
*有位坛友的 Advantest 6878 数字万用表的记忆电池是漏液王牌的,就在他拆开清灰的时候亲自表演电解液飞溅

智能水表煤气表的电池,通常是 5 到 10 年寿命。

3、通常一天和局端设备联络一次,局端设备一般一栋楼一台,和总台之间是有线连接,距离没你想象的远。无线通信时间几十毫秒而已。

网友:
一次锂亚电池,钝化保护效应,自放电极小十多年没问题。水表休眠模式,静态十几微安,通讯模组一般是lora或者NB-IoT低功耗状态、瞬间完成数据上报及交互。采用26500或者34615电池容量大约10安时左右,因此通讯控阀不太频繁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不存在长距离传输的,一栋楼一个统计设备,水表上的只是终端而以

网友:
用几十年是瞎吹的,用不了的,一般5-6年吧。

网友:
燃气表也是

网友:
以前做过,采用低功耗mcu,低功耗计数,定时器唤醒通讯,终端通过NBIOT上传到onenet或天翼云平台,客户到网络供应商服务器获得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