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管不漏气 灯丝正常。怎么就坏了呢。

楼主(2022-11-29):
手头有个拆机示波管。灯丝正常,里面也没有短路断路碰极。灯丝通电 阴极控制极电阻一百欧姆。可是就是个坏的,不显示。
按理说真空器件。不漏气 灯丝正常就应该显示呀
就算显示错乱也应该有图像 完全没图像

网友A:
怎么确定不漏气?

网友:
100欧姆,有概率能救,试试用充电电容摧毁短路点,从0.1微法开始,市电半波充电,然后用电容触碰两个短路脚,如不能修复就加大电容,一般零点几微法就足以解决问题

补充内容 (2022-11-29 14:30):
是没有碰极,我看错了

网友:
电极间短路有可能。
我曾修一个变色的电视真空显示器,把显示屏上下颠倒放,用螺丝刀柄敲它几下,就回复显示正常颜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确定不漏气?

消气剂正常色 灯丝正常
按理说应该有显示 那怕是画面错乱

网友B:
聚焦电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聚焦电压正常不?

试了 别的管子能用

网友C:
把XY的电极短路,电子束不受影响,再试试,加速级开路不好测出,有微小的裂纹用钟表头镜可以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XY的电极短路,电子束不受影响,再试试,加速级开路不好测出,有微小的裂纹用钟表头镜可以看见

我猜是失误将第一阳极和第二阳极接线颠倒损坏的。现在症状是就是不出任何图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是失误将第一阳极和第二阳极接线颠倒损坏的。现在症状是就是不出任何图像

这好像不会坏的,阴极和栅极不接错就没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猜是失误将第一阳极和第二阳极接线颠倒损坏的。现在症状是就是不出任何图像

哪个型号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型号的管子?

13sj56……….

网友:
阴极控制极电阻100欧分不分正负?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8SJ29的示波管内部阴极连线虚焊,敲几下就可以用。

网友:
阴极控制极电阻一百欧姆.。。。。。。是不是有点低,光知道彩色显像管,阴极导通电阻,1K-5K。为正常。10K-20K,可以用。超过100K,报废。

网友:
我以为是碰极呢,100欧有碰极的可能,低了

网友:
阴极和栅极之间有几十伏电压,看看有没有,

网友:
当你用万用表测阴 栅之间电阻测得100欧时,将表棒对调再测,应该是无限大。如果还100左右,说明有问题了!!

网友:
100欧太低了,这个值就说明阴极与控制栅极极间漏电,用加电压击一下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表测的,哪一档测的,有没有反向测量过,阴极和控制栅极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只是说一个100欧,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我猜如果灯丝热了的话,阴极和栅极用数字表测量应该有毫伏级别的电压……楼主你都用代换法了,要么对比验证一下好的跟坏的?

网友:
这里有几种情况1、灯丝加6.3V点亮5分钟,用指针万用表(20000K/V)RX100挡位测量阴极和控制删极,10K以下是好管,电阻越小说明阴极发射能力越好,但不能短路。2、其他各极加速极电压400V左右,聚焦极电压0-400V,阳极3000V。你用其他管子能亮,这个管子不亮,看看是否同一型号,型号不对管脚不对。如果同型号不亮就是加速极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