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售0505小型dcdc隔离模块用在测量仪器中,影响仪器线性不好。

楼主(2022-11-29):
试用市售0505小型dcdc隔离模块用在测量仪器中,该仪器原来供电方式是,放大器供电一个回路,测量机构供电一个回路。因两者不能共地,所以是两个供电回路。看到有dcdc隔离模块就用在了仪器上,用一个直流电源,分别给放大器和测量机构供电,仪器能工作,但是影响仪器线性。不知这种隔离模块内部是何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共模噪声引起的。试试加共模电感,加强滤波。

这共模电感加在哪里,电感多大,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一般的方案是:一个小磁环绕的变压器,一个三极管,电阻,自激振荡。次级整流滤波。不稳压。好的方 ...

谢谢提供资料,从方案构成来看,是变压器隔离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会导致线性变差,

网友A:
我拆过,一般的方案是:一个小磁环绕的变压器,一个三极管,电阻,自激振荡。次级整流滤波。不稳压。好的方案是:SOT-23封装的一个带推挽驱动的振荡IC,加一个小磁环绕的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不稳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资料,从方案构成来看,是变压器隔离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会导致线性变差,

猜测是共模噪声引起的。试试加共模电感,加强滤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共模电感加在哪里,电感多大,请指教,谢谢。

U3的1、2脚之间并联1uF MLCC电容,3、4脚之间并联1uF MLCC电容。3、4脚并联电容后,再串联一个mH级别的共模电感,共模电感的输出接C1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的1、2脚之间并联1uF MLCC电容,3、4脚之间并联1uF MLCC电容。3、4脚并联电容后,再串联一个mH级别的共 ...

谢谢你的帮助,线性有改进,共模嘈声影响还是很大的。

网友:
这个模块质量一般。可以输入输出都加共模滤波改善。

网友:
市售的这种模块很简陋的,噪声大不奇怪。可以试试进口的通信用隔离DCDC,爱立信等。很精密。我用在音频电路中,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