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推挽功放的输出牛阻抗不用,如何调整电路?

楼主(2022-11-29):
刚刚买了输出牛,是6.6k的推挽牛。要用6p3p廉价管,网上看到好多电路,但是没有看到标有有6.6k的,我是新手不知如何调整电路,是直接用还是要有所改变?请老师们指教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个6P3P推挽功放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发现倒相级的偏置电压接法采纳了我的建议,已经改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hifidiy.net/index.php?s=/home/article/detail/id/6962.html

非常非常感谢!这个电路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D:
郑国川的《常用电子管应用手册》书上说:AB1类推挽、屏压360V、帘栅270V、栅负压22.5、屏极电流在88~132mA之间 ,帘栅5~15mA之间,输入满幅峰峰45V时,输出功率最大26.5W,失真2%。
AB1类推挽中,只有这一组参数对应的负载是6.6k。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郑国川的《常用电子管应用手册》书上说:AB1类推挽、屏压360V、帘栅270V、栅负压22.5、屏极电流在88~132mA ...

感谢老师,感谢!

网友:
本坛热心人很多。应该点赞,支持!

网友B:
发个6P3P推挽功放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现倒相级的偏置电压接法采纳了我的建议,已经改动了。

jupeter 你好,我记不得是哪一年了,你对我创新的长尾倒相推动级的偏置电压的接法提出建议之后,我对后来制作的机器都做了改进,放音效果又提升了很多。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jupeter 你好,我记不得是哪一年了,你对我创新的长尾倒相推动级的偏置电压的接法提出建议之后,我对后来 ...

不客气,有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6P3P推挽功放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老师的图来的太及时啦,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的图来的太及时啦,谢谢谢谢

不用客气,可以照图焊机,如果有问题随时提出来,坛里的高人大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