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电源启动方法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2-11-29):
    偶得一个做工、用料十足的通信电源。应该是好的,你们懂得。接上市电没反应,听说与电脑电源一样,要怎么一下才能启动,我是电源小白,求大神指点。谢谢大家。下面附上通信电源的图片。

网友A:
要求助,总的把标签拍清晰点吧。这样猜总不是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助,总的把标签拍清晰点吧。这样猜总不是办法。

确实没注意,现在已弄好了,谢谢提醒。也希望大神们有直接 启动方法或说说尝试启动的办法。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B:
淘宝 咸鱼找这个电源。有启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 咸鱼找这个电源。有启动说明。

淘宝 闲鱼上没找这到种的,这种是通信用的,你懂的 。求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先把控制接线端子的地线和电源端找出来,用一个20K的电阻接电源或地线,挨个碰触剩下的端子,看看行否,电脑电源和有些通讯电源使用这种方法启动,仅供参考,捅咕坏了勿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