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们鉴赏下,RCA黑白电视机

楼主(2022-11-29):
美国货,美国无线电RCA,12寸黑白电视机,110v电压,正常播放,懂的交流一下。

网友A:
高频头很有特点,看图片是U段射频输入信号。显像管发射能力衰减明显,敢问楼主哪年生产的,头一次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频头很有特点,看图片是U段射频输入信号。显像管发射能力衰减明显,敢问楼主哪年生产的,头一次见!!

我看到是1977,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头很有特点,看图片是U段射频输入信号。显像管发射能力衰减明显,敢问楼主哪年生产的,头一次见!!

调的亮度暗,不算衰减,我也不知道那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是1977,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哪年的。

网友C:
老机子日货多,美货罕见。

网友D:
欧美电视纯牌垃圾

网友E:
欧美的黑白机主板上有竖着的小板子,日机就一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机子日货多,美货罕见。

第一次见,纯属娱乐,老师傅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美电视纯牌垃圾

垃圾不垃圾的,纯属娱乐,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欧美的黑白机主板上有竖着的小板子,日机就一块板子。

竖着板子是插板,

网友:
美国货不知道,八十年代初从波兰、匈牙利进口的电视机才真叫垃圾。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调的亮度暗,不算衰减,我也不知道那年的,

对,如果显像管老化的话,不是表现在亮度的明暗上的,应该是图像模糊,聚焦不良,我们这里称散焦,调聚焦极的0-400V电压也是无法改善的

网友G:
貌似。直接用的是110伏市电。。。。

网友H:
真要是美国货的话螺丝也应该是美制标准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如果显像管老化的话,不是表现在亮度的明暗上的,应该是图像模糊,聚焦不良,我们这里称散焦,调聚焦 ...

专业,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要是美国货的话螺丝也应该是美制标准才对。

螺丝都是六角。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直接用的是110伏市电。。。。

是110电压。

网友I:
对比度太低了,画面像罩着一层纱。

网友J:
有地放就留着,有2台三洋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比度太低了,画面像罩着一层纱。

电位器有氧化,也没拆下来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地放就留着,有2台三洋都扔了。

闹着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