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惠的可调电源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2-11-29):
现在笔记本越来越高端,电流越来越大,IT6721 的8A不够了,准备入手一台15A以上的,闲鱼上看到恒惠HCP-1022,80V,20.5A。400瓦。不知道有人用没有,分享一下感受呗。或者艾德克斯的IT6942A有用过的也可以,谢了!

网友:
不知道笔记本用得了80V电压的电源?

网友:
我的戴尔G15笔记本电源是240W的,标称19.5V,12.31A。现在联想和雷神的游戏本电源功率比较大的到300W(20V,15A)。没有见过再大功率的。按照楼主给出的参数应该有不小于1600W的功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本本那用得了那么大功率?要不你来一台我这种4000瓦的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97634&extra=

楼主:
楼上的几位没理解清楚,80V是最高电压,可以调到19V的,20.5A是支持的最大电流,例如输入调到10V,最大电流也是20.5V,而不是400瓦/10V=40A,反之,电压调到80V,电流最大就是400/80=5A了。这是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几位没理解清楚,80V是最高电压,可以调到19V的,20.5A是支持的最大电流,例如输入调到10V,最大电流 ...

还是用专用电源吧,弄个可调电源,万一哪天不小心调高电压,本本就悬了。

楼主:
维修笔记本必须要有可调电源,一是可以看出电流变化,以此可以作为故障的判断参考,二是通过恒压调电流可以烧机测出短路发热的元器件,再配合热成像或者直接手摸,以便检查出短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