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2-11-30):
手里有几张vcd想导入到vhs录像带里,读碟设备用的索尼蓝光DVD型号是s485 录像机hd550  连接好线开始录制 输出显示一切正常但是录制完录像带的画面是黑白的。。。所有vcd都这样  录DVD没这种问题。。。有大神知道什么情况吗?

网友A:
先查一下制式问题, 还有可能vcd已加密, 九几年有这个问题

网友:
用电脑驱动器读,索尼机器有防复制。

网友B:
考虑可能是刻录光盘的压缩标准不同,制式也有的不同,解压解调后就不一样。无论是VCD还是DVD,实际上都是一种有损压缩,是损失了图像质量来换取更小的文件体积。用PAL制读取NTSC制就没有彩色反之亦然。VCD光盘容量为700M,索引文件格式DAT   DVD光盘容量为4.7G与8.5G,索引文件格式VO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制式问题, 还有可能vcd已加密, 九几年有这个问题

放到电脑看碟片是pal的 录像机设置自动录制时黑白 设置成pal画面也是黑白还会跳动,最后没办法把VCD转为DVD5 刻碟 居然可以 应该是蓝光播放器兼容性的问题但是固件已经是最新也没有视频制式的设置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可能是刻录光盘的压缩标准不同,制式也有的不同,解压解调后就不一样。无论是VCD还是DVD,实际上都是一 ...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可能老vcd解码现在的光驱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

解决了也该说说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