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品牌鼠标滚轮耐用?

楼主(2022-11-30):
什么品牌鼠标滚轮耐用?今年用坏了两个无线鼠标的滚轮了,用一段时间里面的编码器就接触不好了,换了编码器几个月又不行了。

网友:
罗技,我的用7-8年了也不坏

网友:
便宜实惠的就罗技了吧

网友:
最简方法,用W40清洗。

网友:
舍得花钱才能买到好用的,十来块钱的就别想耐用了

网友:
我用的罗技几年了还没坏,也保养的好

网友A:
买罗技光栅鼠标,不要买编码器的

便宜的罗技如:M220、M185

网友:
一般大品牌的质量都 有保证的。便宜的杂牌怎么可能耐用呢
首推罗技,高端几百,便宜几十,都耐用。

网友:
我十几年用了不少鼠标,没有一个滚轮坏的,你可能买到劣质产品了。

网友:
微软的鼠标 08年买的 现在依旧正常

网友:
滚轮还真没用坏过。按钮用坏过几个。

雷柏,罗技可能比较实惠些。

我现在用轨迹球了,放桌子上不用移动,也很方便,就是开始要习惯一段时间。

网友:
罗技用的是光电开关,没有用编码轮,所以比较经用。

网友:
光栅的,基本永久不坏,

网友A:
参照一下区别

2者主要区别是微动的区别,M220号称是静音

M220的微动真要出问题了,也是可以换成普通常见的微动,即:与M185一样的微动,可以用在M220上,不是必须要用方形微动

网友:
用罗技鼠标20年了,只有按键开关坏的或滚轮上橡胶老化发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罗技光栅鼠标,不要买编码器的

便宜的罗技如:M220、M185

正解,我最老的带滚轮鼠标是二十年前的罗技,一直用到显示器 5k 跟不上了才换了个新的可调分辨率的鼠标(还是罗技)

右键换了无数次,唯独滚轮不会坏,那玩意又没有机械触点怎么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照一下区别

2者主要区别是微动的区别,M220号称是静音

这板子好像是一样的啊

网友:
几年前在实体店几十元买的萝技鼠标,用一两年后左键有点失灵,拆开将左右键对调用发现左右键都没问题,而且一直用到现在左右键都正常;当时拆开还留意到中键滚轮用的是光电的。
去年有朋友送两个蕾柏(不知是否正品),没怎么用左键坏了,今年中键滚轮也失灵了,拆开发现按键不是鼠标常用的那种键(难怪手感不一样),中键滚轮用的是编码器,难怪坏了;还是用回萝技省心,那个做备用。

网友B:
某宝5块钱包邮的鼠标,如果有红包更便宜,
点击不灵了就换一个,不比罗技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5块钱包邮的鼠标,如果有红包更便宜,
点击不灵了就换一个,不比罗技香?

真正好的鼠标,手感是不一样的。不只是耐不耐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5块钱包邮的鼠标,如果有红包更便宜,
点击不灵了就换一个,不比罗技香?

你所谓的香不香,还真不香,当你想要用的时候,它不灵了,不好用了,火冒三仗.........

再者手感、使用感受不是一个档次

便宜是便宜,容易上火

网友:
办公使用的DELL有线鼠标,滚轮索性是硬塑料的,不会冒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罗技光栅鼠标,不要买编码器的

便宜的罗技如:M220、M185

楼上说的正确  我就是用这种几年了没问题

网友:
我用的雷柏也有十几年了,没什么毛病

网友:
一个不知名的鼠标用了近二十年了,颜色镀层都磨没了,现在还在用。因为用顺手了,真怕它坏了再用其它的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