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B200变容二极管的用法

楼主(2022-11-30):
诸位坛友:
想用变容二极管BB200做FM机,但它是双管封装。

第3脚接控制电压是肯定的了,但不知第1及第2脚应该串接(即当作同一只变容管),还是可以就当双连使用,分别接天线及本振回路(此时第3脚要接旁路电容)?

谢谢。

网友:
一般串联的,你自己玩,并联也可以,用单个的也可以

网友:
第一和第二脚的任一脚接零电位,另一脚接调谐电路热端(热端的直流电位也要与前一脚相同)。中间第三脚要接一个大电阻隔离交流信号,通常在100K欧以上。

网友A:
可以当双连使用。

网友:
当双联使用?想多了。
你对照收音头调谐电路图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我也看过了很多收音机电路,从没发现有拿 一个变容管来当双联使用的收音机

网友B:
随便找来个应用实例

网友:
这种变容二极管用法比较多,可以自由发挥,当做两个变容二极管或者其中一个闲置的用法,之前本坛有人发过帖,商品机中有那种用法。变容二极管一般反向串联使用,也可以单用其中一个或者并联使用,没有绝对的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当双连使用。

商品鸡基本没有这样用的,一个结做隔离,一个结做调谐,很方便。按照对应的型号参数对应不同的频率与覆盖,用起来很方便。
非要做双联用,还得单独用电容做隔离,公用一只隔离电容很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商品鸡基本没有这样用的,一个结做隔离,一个结做调谐,很方便。按照对应的型号参数对应不同的频率与覆盖 ...

回2-9楼

谢谢各位支招,也谢谢各位让我开阔了思路。但有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先前买的BB200找不到了!

失望之余仍不能辜负各位的热心。所以又网购了20只类似的双联贴片,只不过型号改成的1SV228,主要是它的datasheet比较详细。

找了家价格较便宜的,但不知是否肯发货(通常在下单前我不与商家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看到某鱼的“私聊”恨之入骨 )。

只好等等了。一旦收到商品,我会试上几种不同的用法。届时再向诸位通报。

再谢谢。

网友:
如果找到早年报废的汽车收音机,上面配对好的变容管小心拆下就可以用了,调频、调幅的都有。
老玩家手头的彩电高频头上也有,

网友:
用来做超外差收音机,带本振的,只能按规格书弄,不然覆盖系数对不上

网友:
为什么有这种变容二极管,为什么,怎么回事。

网友:
当双联用是不错的选择,我测过很多这类双变容二极管,两只管子的一致性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来个应用实例

串联双变容二极管电路高端机电路用的多点,一般单变容管用多一些,单变容管调谐VT低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2-9楼

谢谢各位支招,也谢谢各位让我开阔了思路。但有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先前买的BB200找不到了 ...

也可以用BB201,性能与1SV228相当,Q值比BB200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用BB201,性能与1SV228相当,Q值比BB200高一些。

你好

查了BB201的资料,低到0.35欧附加阻抗的二极管的确不多。下了20只的单,想与其它对比试验。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过了很多收音机电路,从没发现有拿 一个变容管来当双联使用的收音机

这种双管的,可以当双联用,且大都当双联用。反向串联的也有。

网友:
这要是能做双联还真不错,那就能和那些不可靠的薄膜可变说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