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为什么江海电容的个头比其它品牌的大?

楼主(2022-11-30):
CD135和CD294有什么不同?变频电容用在整流滤波好不好?蒙多福里面装的是啥东西?为什么卖得贼贵?

楼主:
节能灯里的电容个子够小,用到胆机效果如何?有人试过吗?

网友:
看使用电解电容的工作场合决定大小  ,安装方式的 , 有的品牌只做某个电压范围  ,  大多都是只做某个电压范围  , 江海是做全系列的电解 ,  至于卖的贵 ,  你买进口的 ,要交税的,    想便宜不现实  , 国产的虽然有税 ,   几乎可以忽略的 ,

网友:
同型号、同容量的电解电容,一般耐压越高、体积越大,指标也更好一点

网友:
江海电解在CRT彩电时期,早期失效比较多,尤其电源滤波,不如吉林和和平以及人民的,变频器电解就是电源滤波电解,可以用,只要容量耐压够,体积大小没出入

网友:
和平,天和,东风 电容器不错,不容易失效。

网友:
江海电解很多国产功放上都用,爆炸的挺多

网友:
一般来说同等电压,同等容量,个头大些的参数要好。 当然只是大概上。

网友:
CD135是螺栓接线,CD294是牛角接线,螺栓电容体积通常不小。
标称寿命CD135是2000H @85℃,CD294是2000H @105℃,以此来看CD294寿命会长一些,但具体寿命还和应用条件和具体规格有关。

电解电容的体积与耐压,容量,具体的工艺特点都有关系,同耐压同容量体积有一定区别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不同系列之间会存在许多设计性能偏向导致的差别,比如高电流需要铝箔层加厚,而高容量密度型号则可以通过减小铝箔的厚度来减小体积,这两个设计需求是矛盾的。有些情况下为了减少外壳规格数量,部分相近规格的电解电容会使用相同的外壳,也会导致同容量耐压的体积差异,这种情况在小容量电容上较为常见。

变频器的大电容本质上就是整流滤波的电容,工业变频电容往音响上用建议自己试试看。

蒙多福为啥贵不做评价,里面就是正常的电容结构,想用就自己试,想研究就买来上LCR测。

网友:
变频器电容的质量是靠谱的,内阻低,工作频率也不低,表面上看变频器最大输出频率是500HZ,但是其输出是高频PWM调制的,缺点是贵,而且容量偏大有时候关机了十几秒都还有声音,有可能造成功放管阴极失效。玩音响建议还是用进口电容,正常在产的也贵不到哪里去,你要玩停产的进口古董就当我没说。

网友:
CD135和CD294这种系列编号要看厂家的文档,参数会有区别。

网友:
电介质材料不同包括间隔尺寸不同,极板尺寸不同,体积就不一样,性能也会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