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液晶屏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2-11-30):
请教小液晶屏什么故障,屏幕还是主板的问题,更换屏幕能解决吗?谢谢!

网友:
二者皆有可能,一般只有分别换着试试

网友:
排线问题,橡皮擦擦擦排线手指位置

网友:
液晶电视屏出现线条,绝大多数这种故障是因液晶屏TAB(排线)引起的,可小心拆开屏外壳,看看液晶屏引出的排线压线卡是否松动,或排线接触线卡有氧化?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更像是COF挂了

楼主:
请问COF是在屏幕上还是在主板上?

网友A:
在屏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屏上面,,,,

好的,谢谢!

网友B:
排线的可能性比较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线的可能性比较大点。

好的,谢谢!等明天小监视器寄到了,我用替换法试试看,到底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再看看哪个大佬的眼光更准确一点

楼主:
没想到是主板的故障,换了块主板,屏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