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可调稳压电源维修记

楼主(2022-11-30):
      大概十年在论坛里买了一台大华电源,当时好像是180块 只能到市里 转到俺们小地方有花了30块。买回来一直也没有用过什么,偶尔给一台车用收音机供供电。前几年搬家,家里的破铜烂铁(老婆眼里)全部卖了,这个电源我把它带到了新家,就放小阳台的一个小柜子里(小柜子是装修时,我强烈要求下做的,就我放点东西)
     今年,稍微闲点了,晚上有些时间。也陆续淘了些万用表,可调电源杂七杂八的。有天,把大华拿出来通通电,拆机清清灰,发现电压切换的4个继电器其中有个外壳化了。把电路板才出来发现 4个继电器塑料外壳都有些变形,其中一个变形的特别厉害。
     开机发现,有一路电压到最高,无法调节。另外一路调压正常。电压切换的4个继电器无论怎么调节都不切换。 自己翻论坛帖子看看,想了想。目前电压切换电路存在故障,拆下电路板

网友:
阳台夏季高温导致的吧。

网友:
两路对称的,电路对比着好修。

楼主:
    故障可能有二处,1 继电器不能切换 2 一路电压直接最高
先修理电压不能切换,拆下电路板,在辅助绕组电容正负极各自焊上电源线。用24伏供电。测试LM324的4脚和7脚  电压15伏 没有问题  测试1 7 脚有电压12V  要么三极管有问题 要么继电器有问题,拆下三极管都坏了,原机是3DG12的 查了下可以用8050代换 换上再次通电 继电器吸合了 测试另外一路 1 7脚  电压2V左右  明显不对啊,这一路也是电压不能调整的一路

电路板背后焊线

电路板背后焊线

换下来的三极管

换下来的三极管

网友:
检查线路板上的可调电阻,应该是可调电阻开路了

网友:
这个电源电路大概看了一下,输出电压是与继电器能不能动作没有关系的,继电器切换输入电压,是为了在输出电压小的时候,也相应减低输入电压,这样可以减少调整管的功耗。
现在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输出电压不可控了,输出电压是用运放对基准电压进行比较的,所以输出不可调要检查这样三个地方,首先是调整管有没有问题?这个调整管是前面有两个是复合管,后面是两个大功率管并联的,任何一个出问题都会使得输出不可控,简单的方法就是测量调整管的基极电压,如果基极电压低,但输出高,那就是调整管坏了,正常的话,基极应该比发射极高2。1V左右吧。第二个就是检查运放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关系,第三个就是检查输出电压调节旋钮调整时运放的输出电压会不会跟着变化。三个地方检查总能找到问题所在的。
至于继电器不能切换,那是因为输出电压不变,当然继电器不会切换了。这个继电器的切换实际上是有一个电压比较电路,当输出电压在某一档电压之间时继电器切换到某一档输入线圈上。这时是用了两个继电器,可以切换四档电压,但实际的电路是切换三档的,要检查继电器的控制三极管是不是好的,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万用表的X1电阻档给基极加上导通电压,如果继电器吸合三极管就是好的,然后就是检查运放了。
如果继电器不能切换的一路就是电压不能调整的一路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不能切换就是因为输出电压不可调造成的

楼主:
昨天 手贱,测量二路输出端电压,不小心把电压最高无法调节的那一路短路了,啪的一声,电压从最高到没有输出了:'

网友A:
修电源,你得搞个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电源,你得搞个电子负载

有个大功率电阻。

网友:
好古董的三极管,好像是第一次见

楼主:
晚上检测一下,正常那路电压调节电位器和输出电电压基本一致,有问题那路,电压调节电位器只能调到几伏,输出不但无电压,电压还是负电压0.5负

楼主:
输出调整管基极不但无电压,还有负电压压

网友(2023-03-14):
大华可调稳压电源维修,还没修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调整管基极不但无电压,还有负电压压

我的一个可调电源也是这样,无输出还是负输出,同求修理思路,换了大功率输出管没用。

楼主:
呵呵呵呵。不着急  这几天搞了个T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