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笔和电感表测量二十七厂输出变压器的数据

楼主(2022-11-30):
用万用表和电感表测量了几个二十七厂的输出变压器:CB-0.1-71, CB-2-4, CB-2-75, CB-1-56, CB-3-80, CB-2-17,个头从小到大。还有一个上海160的浸沥青的输出变压器。已经标注在图上了。

27厂的一些输出变压器

27厂的一些输出变压器

网友A:
图片有点小,看着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有点小,看着费劲

怕图片太大,占用太多论坛空间 ,压缩了几次

网友:
个人发现,早期的晶体管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感觉就是用电子管收音机的变压器改的,大小都一样,换到电子管收音机上听感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有点小,看着费劲

给你把照片放大,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把照片放大,试试看

感谢,这样看着舒服多了

网友:
上海160的浸沥青的输出变压器
数据被水印挡住了

网友C:
麻烦把沥青的那个单独发一张图出来,看不到电感是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把沥青的那个单独发一张图出来,看不到电感是多少,谢谢!

沥青的参数在上面重新标注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把照片放大,试试看

谢谢老道版主

网友D:
怎么测的?这种输出变压器应该怎么测?就想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测的?这种输出变压器应该怎么测?就想问一下

就是用万用表测电阻,电感表测电感呀。这个沥青的是在论坛上查到的参数为2800+60圈:73圈。

网友C:
谢谢啦!沥青的是上海161的输出变压器,电感这么低呀,但实际听时,声音要比上海红灯的好很多。有点不解。

网友E:
楼主电感测试频率是多少?我之前发现1KHz和100Hz测得的电感量,能差个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啦!沥青的是上海161的输出变压器,电感这么低呀,但实际听时,声音要比上海红灯的好很多。有点不解。

测试条件是100HZ,15UA,可能是上海的输出变压器参数受直流的影响,比红灯的要小得多,所以声音要好。从个头上看,上海的也比红灯的大2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感测试频率是多少?我之前发现1KHz和100Hz测得的电感量,能差个一倍

胜利6243测的,它说测试条件是100HZ,15UA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胜利6243测的,它说测试条件是100HZ,15UA

好的。
100Hz电感量比1KHz差不多大一倍

也有可能是我变压器的问题,不做参考

网友E:
这是我测试CB-2-4的参数,发上来大家娱乐
测试仪器:VC4080
测试电平:600mV
电感:Ls,14.6H @ 100Hz;Ls,7.5H @ 1KHz
漏感:Ls,103.6mH @ 10KHz
级间电容:Cs,110.2pF @ 1KHz

补充内容 (2022-12-7 10:48):
2022-12-07补充,这个扫频图是在没有直流偏置情况下得出的,不准确,请忽略。

网友:
从漏感参数,你大概可以猜到CB-2-4是什么样的绕法

网友:
另外还有三个CB-2-75

测试仪器:VC4080
测试电平:600mV

1号变压器:
电感:Ls,10.7H @ 100Hz;Ls,8.5H @ 1KHz
漏感:Ls,96mH @ 10KHz
级间电容:Cs,151.3pF @ 1KHz

2号变压器:
电感:Ls,10.8H @ 100Hz;Ls,7.9H @ 1KHz
漏感:Ls,90mH @ 10KHz
级间电容:Cs,125.4pF @ 1KHz

3号变压器:
电感:Ls,8.5H @ 100Hz;Ls,7.2H @ 1KHz
漏感:Ls,91.78mH @ 10KHz
级间电容:Cs,203.8pF @ 1KHz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的。
100Hz电感量比1KHz差不多大一倍

这个胜利4080新的多钱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胜利4080新的多钱一个?

宝上5百多元,我不推荐这个表。我图片里VC4080是朋友的我暂时借来用一下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宝上5百多元,我不推荐这个表。我图片里VC4080是朋友的我暂时借来用一下而已。

那你推荐哪个手持数字电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你推荐哪个手持数字电桥?

如果没有出行要求,买同惠的台表吧,实在要手持表也推荐同惠,或者可以考虑一下本坛坛友的作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出行要求,买同惠的台表吧,实在要手持表也推荐同惠,或者可以考虑一下本坛坛友的作品

我知道这个电桥的作者在矿坛,但不知他在矿坛的ID,能否告知?

矿坛的搜索功能太垃圾了,许多信息是搜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这个电桥的作者在矿坛,但不知他在矿坛的ID,能否告知?

矿坛的搜索功能太垃圾了,许多信息是搜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41895找找这个帖子的楼层看看

网友:
用不同频率测量无意义,应该同一在1K测量

网友:
这个输出变压器有意思,对插不垫纸
电感5H,漏感0.2H,应该都是在1K频率测出来的

网友:
我测的2-75

网友:
看到用10K频率测出来的漏感只有90几mH?这个参数太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
100Hz电感量比1KHz差不多大一倍

你的这个表比我的高级,能设置测试频率,我的设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测试CB-2-4的参数,发上来大家娱乐
测试仪器:VC4080
测试电平:600mV

你这个仪器高级

楼主:
我测的也是这个批量的CB-2-75, 参数还算是比较接近,我的表不能测试漏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测的也是这个批量的CB-2-75, 参数还算是比较接近,我的表不能测试漏感

漏感的意思是,测量初级电感的时候,把所有次级短路,此时初级电感读数就是漏感。理想漏感=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仪器高级

普通LCR表,临时借来的……我自己的是另外的两个表,此处隐去,不宜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感的意思是,测量初级电感的时候,把所有次级短路,此时初级电感读数就是漏感。理想漏感=0

才知道什么是漏感和如何测量

网友G:
上海160的浸沥青的输出变压器
这个输出牛电感最小,铁芯看着并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海160的浸沥青的输出变压器
这个输出牛电感最小,铁芯看着并不小

我怀疑这个表不准,160的输出变压器,铁芯和初级圈数都不少,可能是铁芯气隙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万用表测电阻,电感表测电感呀。这个沥青的是在论坛上查到的参数为2800+60圈:73圈。

大哥。。。输出变压器是个变阻抗变压器,只有一边接上对应(电阻)阻抗才能正确测量另一边得电感量(阻抗)要不然这就是自己骗自己。你这样测得电感量是看着很感人得。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测试CB-2-4的参数,发上来大家娱乐
测试仪器:VC4080
测试电平:600mV

这个扫频图误差太大,CB-2-4的输出变压器低频可以到10赫兹无跌落,哪有这么好,实际在两瓦输出时,能达到120赫兹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扫频图误差太大,CB-2-4的输出变压器低频可以到10赫兹无跌落,哪有这么好,实际在两瓦输出时,能达到 ...

请忽略扫频图,这个是没有加直流偏置的,所以低频特别好。加直流低频就完蛋了。
大概看一下高频响应吧,或者麻烦版主删除此图,我删不了了

网友:
尺寸大小跟电感量关系不大,主要是看铁芯材质,含硅越高越好,EI片比F片好,厚度0.3比0.5的好,0.5的F片基本就是垃圾

网友:
基础性测试,很利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