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取信号

楼主(2022-11-30):
TAS5754M,块子也拆除,想从它的输入端取出信号外接功放作输入信号用,声音有沙沙声,不正常的声音,除音量有用,高低调节无效,板上有两片这个,一个块子担任了高音低音放大,声音又是正常的。
       功放部分坏了一边了,不想修了,只想用一下前置,怎么就不行了呢?

网友A:
tas5754视乎是全数字功放块,输入也是数字信号,好像内部还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s5754视乎是全数字功放块,输入也是数字信号,好像内部还有程序

现在功放好多搞不懂,不久前修一个功放,电路形式就是一个传统的后级加一个几倍运放前级,按理把功放输入端对地喇叭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也可以分清前后级的毛病,可是,把功放输入也就是运放输出信号对地短路便知的,运放与功放连接中间串一个100欧电阻,在电阻两头对地功放输出的声音会不同?以前是没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