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在家做了一个矿石机,怎么提高它的性能呢?

楼主(2022-11-30):
以前做过,没成功。现在有时间翻出来,能收到两个台,声音小,一个台能听清楚,另一个听不清楚。想提高一下矿机的性能。声音大一点,电台之间别混一起。来求助大家支招。
我的矿机是一个50厘米长,30厘米宽纸箱上缠绕18圈软铜电线,做的线圈。电容是365p的空气可变,二极管是1n60,耳机是2200欧的。用了一段电线搭在窗帘杆上,大概3-4米吧,当天线,地线是插座里的那个。

网友A:
把天线加长到10~20米长,声音立马可以大许多,然后再慢慢的改进其他地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天线加长到10~20米长,声音立马可以大许多,然后再慢慢的改进其他地方。仅供参考!

感谢支持,天线扯不了那么长,双根并着用,是不是也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天线扯不了那么长,双根并着用,是不是也有效果?

两根电线距离30公分试一下,据说有效果。

楼主:
垂直原天线方向加了一根,声音变小了点

网友:
想办法按室内窗户框周边绕一、二圈做天线,地线想办法接水管或暖气管的金属件上试试。

网友B:
楼房里头就用你的纸箱,大环线圈。您可以找一个再大一些的纸箱子,绕一个大点儿的线圈。不用外接天地线。就用这个大环线卷。在阳台窗户,墙角处试验信号的强弱。还有方向性也要调整。您可以试试,没准儿会有惊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房里头就用你的纸箱,大环线圈。您可以找一个再大一些的纸箱子,绕一个大点儿的线圈。不用外接天地线。就 ...

拿到阳台试了
开始纸箱放在晾衣架上,声音小,听不清楚,想拿走,刚把箱子举起来,声音就大了
没用天地线和带天地线相比音量差不多

网友C:
检波器是二极管的话,那就把线圈的皮给扒了,像滑动变阻器一样轮着抽头用。
由于小环线圈靠磁场感应,所以拿到一些开阔地带,可能条件较好,有的时候在一些建筑物下面,由于有电波的导引作用,可能效果反而会比较强。

楼顶条件一般不错,如果你的楼顶视野比较开放,不过大冬天我就喜欢趴被窝,懒得出去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波器是二极管的话,那就把线圈的皮给扒了,像滑动变阻器一样轮着抽头用。
由于小环线圈靠磁场感应,所以 ...

封控,出不去
我家楼层比较高

网友:
用磁棒线圈,天线挂窗外5米,或接有线电视馈线外皮,废弃电话线。

网友:
挺好的反正也出不去,在家做点东西即能消磨时间,又能有所收获,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