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把内存超频了。

楼主(2022-11-30):
我的CPU是i5 12600k 主板是 B660M MORTAR WIFI DDR5迫击炮。由于主板不支持CPU超频,而CPU的参数上写着DDR5支持的频率是4800M,所以断了超频的念头。抱着好奇的心态,尝试一下把内存超频看看。下面是1.没有超频,2.超频到5600,CL40,3.超频到5600M,CL36。再高的频率不敢试。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CPU最高超频到多少?

CPU: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 ... s.html?wapkw=12600K

内存:https://item.jd.com/10041190285366.html

网友A:
忘了初心了吧,本来说要跑安卓开发环境。
这弄成DIY爱好者了。

玩超频,就要玩散热,玩电源供电。还要搭硬件进去。
超频压榨出来的那点性能,现在来看有些可怜,不是486或者奔腾的时代了。

我的做法从来都是扩内存,上RAID。 我目前双至强,128G内存,2块SSD做RAID0装系统。2块SAS 1T做RAID1存数据。这样上来的性能远大于超频。

SSD有个保护机制,坏块太多或者疑似坏块太多或进入写保护状态,这个时候只能读取里面的资料,不能写入。表现就是系统无法进入,蓝屏。我拿他来做系统盘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初心了吧,本来说要跑安卓开发环境。
这弄成DIY爱好者了。

你比较关注我,我说过的话你也记在心上。

网友:
主要是我也曾经爱好玩这个,现在不玩了。

再者平时工作接触开发的人较多。所以记得比较清楚。

网友:
个人认为,其实超频些没有多大意义, 超负荷工作只会导致它短命,原来的工作频率已经足够。。。。

网友:
玩超频就是玩的散热,,风冷是青铜,水冷是白银,压缩机散热是黄金,液氮才是王者。

网友:
意义不大,不是十多年前了。系统稳定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