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输出牛功率问题请教

楼主(2022-12-01):
各位坛友,大家好
      请教一个单端输出牛功率的问题。在初极电感足够初极线径足够而且初极直流电流大小合适的情况下,单端输出牛功率(不是实际输出功率,是能够承受的最大功率)大小与所用铁芯的截面积的平方成正比。例如常见的z11铁芯57*25的小单端输出标称功率3W,z11铁芯86*45的单端输出标称功率20W......等等。
      那么有一个z11铁芯96*60的单端输出标称功率60W,这个是不是有点虚标了?
      请会计算的老师计算解答一下,能把计算公式和计算过程贴出来就更感谢了

楼主:
      或许,单端输出牛的功率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初极电感,漏感和分布电容,不出现磁饱和情况下初极的最大直流电流等等,纠结功率大小我是不是有点轴了

网友:
我不懂计算,用温度判断,再播放大动态音乐,音量拧到耳朵不舒服就是最大功率,然后开始琢磨换大铁芯,直到邻居提意见

网友:
换了几次铁芯,折腾到最后,邻居敲墙的现象倒是不多见,多数情况是耳朵疼,所以得出结论,铁芯大小不重要,随大流即可

网友:
有一本《中小功率音频变压器设计》,论坛里就能找到,楼主有空照着这本书,设计一个单端变压器,就明白你的那个问题了。

楼主:
      谢大舌头老兄,找到这本书了,抽空仔细看一看。

网友:
楼主你得考虑到频率对铁芯体积的影响。同样体积的变压器,频率越低,功率就越小;这句话再换个说法,同样功率,频率越低,需要的变压器体积就越大。

您可能不怎么看以前的帖子,我在矿坛已经反复说过了。对于输出牛,尤其是中小功率的输出牛,实作时 体积与功率不见得完全成正比,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你得考虑实作的工艺难度,过小的变压器绕制要更费力,其次就是效率,体积越小的变压器效率越低,效率低就难以保证阻抗比的正确。

楼主:
      同样体积的变压器,频率越低,功率就越小;同样功率的变压器,频率越低,需要体积就越大。
      谢海版,以后我一定牢记海版教诲,多看帖子多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