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的参数?

楼主(2022-12-01):
烟雾报警器探头上的

网友:
查阅1N4001贴片

网友A:
就是贴片IN4007,M7就是4007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贴片IN4007,M7就是4007贴片

还以为是快恢复、肖特基之类的呢.谢谢二位

网友:
测一下压降就知道了

网友:
附近没有变压器和电感那就不是快回复,用数字表量一下正向电压判断普通硅管还是SBD。

网友:
现在的二极管型号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可以代换的范围广泛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