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东方红803输出牛遇到问题了------

楼主(2022-12-01):
牛牛烧了需要重绕,说明书显示超线性抽头在40匝,是从B还是P端算起?根据这个初次匝数比计算,此牛3940/123=7.3K/5欧(效率按70%),貌似这个阻抗已经可以纯三极接法了  ,抽头40匝从P端算起会不会更合理?请老师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看原图就很清楚。

楼主:
看之前帖子,6P1超接抽头在22%比较理想,但这个牛牛抽头在40匝,只有1%,疑惑ing

楼主:
按原图是从B算起,但这样的超线接法有意义吗?用7.3K牛似乎不合理

网友A:
抽头靠近B端,管子更接近于五级管状态,这样就避免了输出功率的降低。抽头引入的负反馈是为了压低失真,不要过多地联想什么超线性或者三极管的优势。6P1并不太适合三极接法,功率损失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头靠近B端,管子更接近于五级管状态,这样就避免了输出功率的降低。抽头引入的负反馈是为了压低失真,不 ...

对照东方红802的输出牛,初次比是3940/148=5K/5欧,符合6P1的通用要求,而803的牛,尺寸相同,初级匝数相同,次级匝数则减少到123匝,阻抗变成了7.3K/5,阻抗变大了这么多而电感量不变,岂不是低频都没了吗?实在搞不懂有什么玄机

楼主:
从型号上说,803比802好才对啊,802是标准接法,阻抗5K/8欧,如果803把普通接法变成超接也算是升级吧,但超线不超,却把低频整没了算是什么?

网友A:
803是3940:123,正好是5K:5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3是3940:123,正好是5K:5Ω。

效率你是按多少计算?我按70%算得7.3K/5,802的3940/148才是5K/5

楼主:
东方红802  标准接法                 铁芯16×16  初级3940  次级148  阻抗5K:5
东方红803  超线接法(1%处)铁芯16×16  初级3940  次级123  阻抗7.3K:5

相比之下,803是升级了还是退步了?

网友:
我觉得原理图应该参考海燕的,或144的,电源应该接到抽头处。40圈产生了一个同功放管屏极电流相反磁场强度,使输出变压器不容易磁饱和失真。

楼主:
我是想修旧如旧,东方红的前身是卫星牌,查到卫星81Y的线路图跟东方红803基本一样,说明书显示也是超线性接法,但没有变压器的具体数据,卫星81Y可能就是后来的东方红81Y、801,到了802就有了大改,中波天线改为磁棒,6N1改为6N2,5Y3改为6Z4,6P1改为标准接法等,整体性能应该是比81Y或801有提升的,但不知为什么到了803又改回去了,不知这汉口无线电厂搞什么名堂

楼主:
803的图纸资料不多见,有点怀疑是不是印刷有误所以上来问问

网友:
12楼说得对,应该是电路图画错了,这个抽头是接高压电源的。主要是为了平衡交流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