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楼主(2022-12-01):
说他不是问题,他没有什么价值就是几块废铁,说是问题本人没看明白几个问题,几年前捡到一个收音机底台上面带几个零件,现在疫情封控没什么做把他拿出来拆吧拆吧,加上手头能找到点老一点零件看能不能把他弄上,发现可能就这几个零件是这个底台上的,他是电子管五灯收音机底台,但是看电源变压器功率的像不大,是不是五灯收音机别的,功耗小的电路,请赐教,在一个上面有波段开关,电位器,没有调谐旋钮的位置,另外一个就双联可变电容位置眼距对不上相差太多,老师们给看看这是什么牌收音机,变压器做五灯功率可行,谢谢。

楼主:
你咋说的那么对呢,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如有用的铁不能叫废铁吧?无用的东西不叫废物那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叫了。

网友:
可能是4灯机,6N1之类输出的,功率不大,恢复无望,线圈中周都配不上,没意义

网友A:
这个是都江牌五灯机芯。用管6A2 6K4 6N2 6P1 6Z4。配用复旦仿苏铁轴2*495p可变电容。

网友:
我猜一个,调谐轴是套在波段开关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都江牌五灯机芯。用管6A2 6K4 6N2 6P1 6Z4。配用复旦仿苏铁轴2*495p可变电容。

你说的铁轴可变电容,是不是类似这种的?以前在图片上看到用在收音机上,但是很少有用这个的。

网友:
你未必要做的原汁原味,都是原型号零件吧。电容用普通的代用不用吗?中间或打孔,或支架转接下。

电子管机器,电压高些,用空气可变即可。

楼主:
多谢以上几位老师指教,电真空老师看得很准他真是都江牌的5灯收音机底台也不知老师们有没有这个电路图

楼主:
多谢以上几位老师指教,电真空老师看得很准他真是都江牌的5灯收音机底台也不知老师们有没有这个电路图因我看电源变压器功率有点不大想看看电路是不有什么出路,谢谢。

网友B:
这些也是可以用来玩电子管收音机的,根据手上现有的零件,自己选择原理图,更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也是可以用来玩电子管收音机的,根据手上现有的零件,自己选择原理图,更有意思

老师说的对,就按你说的做手头有什么零件就按什么零件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