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参赛活跃气氛)第二代四灯袖珍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2-12-01):
在第一次比较尝试了比较保守的第一代袖珍机方案以后,我的制作信心大增,做出体积小,不用换电池,且性能超过过去的产品的袖珍电子管收音机是可以做到的。经过对过去国外生产的四灯袖珍电子管收音机实物的照片进行研究,这些机器,一个是扬声器口径不够大,大多数为2.5寸扬声器,极少数使用3寸扬声器,并且这些收音机大部分使用了非常小型的输出变压器,虽然缩小了收音机的体积,但是输出变压器过小,一方面要用更细的绕组,降低了变压器的效率,另一方面由于铁芯截面积过小,电感量不足,也造成了音质不佳。因此,我想制作一种体积小,可充电,音质好,续航长,灵敏度高,具有美学价值的电子管收音机。目前,此机的大小为:155毫米长*90毫米高*45毫米厚
由于传统电子管收音机大多数使用电感耦合式双调谐中频变压器,因此我想在这台机器上也实现这种结构,但是通过对半导体收音机所谓“电感”耦合式中频变压器研究发现,耦合线圈匝数严重不足,却能够达到临界耦合。原来,这些变压器的耦合线圈都是串联在热端,因此实际上是电容电感复合式耦合,且电容耦合为主。因此我设计了一种绕线,把耦合线圈串联在次级中周绕组的中间,因此无论哪一边是热端,都能实现完美的电感耦合,十分稳定。而且在中频变压器绕制过程中,在内层线圈套上热缩管再绕耦合线圈,极大提高了线圈的绝缘可靠性。
敢想敢干,首先用CAD制图,把各个主要部件画下来,摆好位置,确定各个部分不相互干涉,然后再把外壳拓下来,作为亚克力切割的图纸。向工厂定制亚克力板后自己回来粘接。
由于收音机比起第一代袖珍机,长度缩短了15毫米,逆变电源壳体也要相应缩短,但是结果却发现,如果电池再缩短十毫米,那么续航时间也将大大缩短到三个小时左右,可以说实用性已经非常差了。但是办法总是人想的,在对上一代逆变器的仔细观察下我发现,只要把安装角度转90度,再应用一两个贴片电容,改变一下电路走向,就能把体积进一步缩小,原件排布更加紧凑。我很快做好了两个试验品,事实证明比较成功。使用元件不过,效果很好。经过实际计算,逆变器综合效率超过65%,在这样微小的功率下的线性电源已是非常难得,因为甲电整流属于典型的低压大电流,1.3V左右的输出电压,加上整流管的压降,其效率不可能太高。
最终,锂电池和逆变器成功装入壳体,实际续航时间在7.5-8小时左右,具备一定的实用性,如果能买到厚度再略大的锂电池就更好了,续航能够做到10小时。可惜现成产品没有合适的。
由于要缩短长度,缩小体积因此可变电容器采用了CBM223P,以求减小体积,不过应用这个可变也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主要是这个可变的容量很小,因此对线路的分布电容十分敏感,在本振线圈,天线线圈,可变接线,线路结构等都采取了必要措施以后,才算是基本解决了问题。但是本振部分的分布电容仍嫌偏大,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还有一个困难是传统的陶瓷或者胶木材料的电子管座高度,体积都比较大,在电源壳体难以找到合适的情况下,管座高度限制了收音机体积的进一步缩小,针对这个问题,我购买了很多种类的管座,也尝试改进,最后花费不小,毫无收获。最后还是自己想办法,设计了一种PCB管座,由PCB板和插针座组成,这种插针座的效果十分不错。插拔手感,稳定性,连接可靠性都比传统管座好不少。这也顺利的把管座的高度降低到管脚高度以内,使得整机高度得以降低。
接下来我还有一些想法,比如采用整块PCB结构,把目前的退耦滤波部分和收音部分整合到一整张PCB上,采用100毫米扁磁棒,取消电源壳体,把电源放在扬声器之后,电池包放在你电源位置。整机体积可进一步缩小,续航时间也不受影响。
本机采用3寸 77毫米高灵敏度扬声器,输出变压器采用8*10毫米截面积铁芯(EI28片),140毫米镍锌磁棒,内置3串12V锂电池,机器后部有充电口,充电一次可续航7.5-8小时(视接收电台强弱)。造型美观,小巧可爱,便于携带,放音清晰,灵敏度高。
下面就展示一下制作过程。
试听视频入口
【第二代四灯袖珍电子管收音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acd4816d3d7faeb5b4

网友:
低压用1号或2号1.2V镍氢电池,为灯丝供电,就不用逆变器了

高压用片状锂电多块组合

网友A:
很有意思!
电路除“甲乙电用逆变器”外全部做在一块PCB上,管座也直接做在PCB板上。
不知道用逆变器供电干扰收音情况如何?

网友:
接收效果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意思!
电路除“甲乙电用逆变器”外全部做在一块PCB上,管座也直接做在PCB板上。
不知道用逆变器供电 ...

上边的试听视频提供了试听情况,逆变器还是没有什么干扰的,感觉低端有些干扰啸叫,后来发现主要是甲电一级滤波和二级滤波电容及滤波电感不够大,乙电一级滤波电容不够大造成。这在以后的制作里会进一步改进,实检证明,逆变器输出完全可以和电池媲美,而且设计带有宽电压输入及稳压功能。

网友B(2023-07-03):
真漂亮,请问输出变压器线圈参数和电路图

楼主(2023-08-15):
引用 网友B:
真漂亮,请问输出变压器线圈参数和电路图

您好,电路图同大多数四灯机,我采用并联灯丝结构,输出变压器为舌宽8毫米,叠厚10毫米,初级0.1毫米3260匝,次级3.5毫米88匝。

网友(2023-09-28):
好。支持。太好了